梦幻2000和火鸟比那个性能更好一点??

楼主(2003-06-09):
梦幻2000和火鸟比那个性能更好一点??

网友:

个人认为火鸟好一些。只有幻想2000的不足,找不到火鸟的优点:
1、2000虽然是两个富特巴的3003舵机但是价钱昂贵。
2、火鸟是V型翼,不容易坏,2000是水平尾翼容易坏
3、好像2000要比火鸟重一些
4、这两种都是入门机,玩熟了,就不爱玩了,容易腻。
以上个人观点,共同探讨。

楼主:

可是v型尾翼没有升降舵啊..

网友:

火鸟有电子调速器,这就相当于升降舵,加速就是爬升。我记得2000有一个开关钮就是负责电机的开关,同时有升降舵。但是我觉得这两款机器都类似滑翔机,一般不会总是满动力飞,主要是到了高度后靠滑翔。加之火鸟便宜2000近百元,火鸟即使坏了配件花的钱能弥补这个差额了,所以我觉得火鸟好一些。

网友:

下面引用由gaonel2003/06/09 11:34am 发表的内容:
火鸟有电子调速器,这就相当于升降舵,加速就是爬升。我记得2000有一个开关钮就是负责电机的开关,同时有升降舵。但是我觉得这两款机器都类似滑翔机,一般不会总是满动力飞,主要是到了高度后靠滑翔。加之火鸟便 ...
 入门还是火鸟合适!

网友:

      买火鸟的机壳,自己配设备。

楼主:

有没有人把火鸟改成t尾翼.

网友:

下面引用由77777772003/06/09 01:45pm 发表的内容:
有没有人把火鸟改成t尾翼.
关键是肚子里的下水要换哪!我也想改,但难度确实有点大,不如干脆买架翼龙算了。

楼主:

梦幻2000 是t尾翼.的,翼龙是什么样的啊,啊有图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taa在 2003/06/09 06:27pm 编辑]

看这个:  也可以到飞扬网站http://www.planemodel.com/homepage_2.htm

楼主:

用两个舵机分别控制火鸟的左右舵,一个舵机动是转向,而两个一起动是升降舵。

网友:

网上不是有朋友在卖V混控吗,包邮40,价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