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龍!! 怎會這樣??

楼主(2004-04-12):
[这个贴子最后由金密基在 2004/04/12 03:39am 编辑]

兩天前為翼龍作飛行前檢查, 很奇怪每次接到電池發動馬達, 電池便產生高熱,
甚至把電池的包膠溶掉, 最後換掉馬達(一般380馬達非原庄)問題解決。
今天我帶它到空地飛, 太約飛了5-7分鐘, 我看見有東西從翼龍上高空掉下,
跟著便失去動力, 可以做的只有滑翔下降, 拾起翼龍檢查....發現縲旋槳不見了,
馬達更熱得盪手, 相信最高溫把縲旋槳膠溶解而掉下......
我用的電變、電池和縲旋槳都是原庄的.....
請問各位大大是甚麼問題? 怎樣解決?? 謝謝~~

网友:

。。。可以测一下放电电流。。。估计是这里出的问题。。电池高温和马达烫手可能电流过大造成的。。解决办法。换马达和电池。。也可以换小点的螺旋桨。。试试看吧。。。。欢迎楼下补充。。。

网友:

找商家,找不了商家就用上面的方法。

网友:

我的翼龙买回来遥控器就坏了   换4VF后 用的好的不得了

网友:

绝对有问题,不应该这么烫的。

网友:

没道理螺旋桨会掉的呀,因翼龙的螺旋桨转动的时候是会被它产生的风压着在电机上的,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金密基在 2004/04/12 03:54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ouzhenzhong2004/04/12 02:35pm 发表的内容:
没道理螺旋桨会掉的呀,因翼龙的螺旋桨转动的时候是会被它产生的风压着在电机上的,
我也摸不著頭腦.......

楼主: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4/12 09:24am 发表的内容:
。。。可以测一下放电电流。。。估计是这里出的问题。。电池高温和马达烫手可能电流过大造成的。。解决办法。换马达和电池。。也可以换小点的螺旋桨。。试试看吧。。。。欢迎楼下补充。。。
問題可能出在新換的馬達上, 遲些再換一個試試。

楼主:

下面引用由异想天开2004/04/12 10:39am 发表的内容:
我的翼龙买回来遥控器就坏了   换4VF后 用的好的不得了
同樣我也換上T4YF, 因接收機壞掉而換上, 操控比原庄好得多了!

謝謝各位!!

楼主:

再換上一個新購買380馬達(非原庄), 在無負載推半桿運行5-6分鐘後,
問題依然.........馬達熱得盪手!
真不知怎樣辦好..............

网友:

是不是电调有问题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4/04/14 03:22am 发表的内容:
是不是电调有问题啊?
电调出問題.....但它操作正常, 請問怎樣測試电调?
我又想....會不會是後推問題, 因為我需要把正負極反轉焊上馬達

网友:

应该是马达的问题,测一下电流看有多大,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2004-09-22):

我的备用电池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散热问题?电池仓壳有没有?(最好不要)机翼下方,机身侧面最好开几个孔。
机头正面(电池仓壳)最好也开个小孔。

网友:

肯定是马达过热,轴跟浆打滑,我试过换上火鸟浆后飞了十多分钟就没动力,回来看了才明白,浆都给融了,马达烫得要命,电池包装胶纸也开了。

网友:

我今天去飞翼龙了,不爽啊!也碰到了问题,怕、爬升太困难了,等会发帖大家帮忙找下毛病。

网友:

爬升慢可能是机太重,或者动力不足,

网友:

从原配动力来看(电池、马达、螺旋桨),火鸟和翼龙差不多,但翼龙可要重多了,没有火鸟轻盈。
电池:
翼龙:1000mah,8。4V 159克
火鸟:900mah,7。2V 129克
电机:
翼龙:380
火鸟:380
螺旋桨:一样

网友:

电调问题?
还有,电机上面的那个2极管的反焊也会有问题
你看看打开半动力电机转速和全动力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