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鸟的低空超性能好不好啊??

楼主(2003-06-09):
火鸟的低空超性能好不好啊??

网友A:
没有升降舵确实不好控制,但也要看你的水平了,我们这儿就有一位可以让火鸟离地一米在操场上盘旋,最后用手接住。我要发挥得好,也可以离地一两米坚持十秒钟,多了就不行了,一但抬头或低头就不好补偿回来。

网友:
高高我也要练

网友B(2004-03-18):
火鸟403有升降舵

网友C:
别指望它有太好的特技性能。

网友B:
好飞就行!第一次玩固定!

网友C:
好飞的,稳定,就是别做特技,别玩危险动作,因为不过灵活。

网友B:
它的高级模式转弯很灵活,应该可以玩些动作。

网友D:
对呀,高级模式转弯半径很小的说。如果不补偿很容易进入螺旋。怕怕……

网友E:
如果是想玩点特技,当然得火鸟403了,它是三通道的。
但是说到超低空的话,还是首选翼龙:)我正养着一只。
因为火鸟403速度太快,如果天气不够理想,或者技术不够纯熟是很难玩低飞的。
不过它飞高的性能倒是一流!刚才ltaa兄说的那个高手常把飞机飞到见不到影子的高度,然后又招回来。爬升速度快得惊人!

网友F:
我个人觉得都不行,超低空和特技性能还是要特技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