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克超轻型接收机技术参数及使用说明(20天优惠同时开始)

楼主(2004-04-12):
[这个贴子最后由蚂蚁在 2004/04/13 12:28pm 编辑]

BLUEARROW 72M FM 5通道窄带轻量接收机
使用说明
型 号:BA-R3P5-72P陶瓷滤波单片机解码微型接收机
产品特点:
本接收机的5通道标准版本净重量2.8克,(这个重量不包括天线80mm/0.7g,晶振0.2g和热收缩外套0.2g)。它也可以定制成更轻的版本,如果去掉舵机的插座,以焊盘来代替,那么重量可以减轻到2.5克。
适用范围:室内模型(indoor flyer),慢速模型(slow flyer),花园模型(Park flyer)等电动或小型飞机模型所使用。
本接收机可以自动识别采用PPM编码的发射机种类,通过更换晶振适用于Futaba, JR ,Multiplex, Airtronics,和大多数其他发射机。而不用使用转换开关来切换。
特 性:
1. 尺寸25mmX15mmX8mm(0.71”x0.69”x0.3”)。
2. 重量0.098盎司 或 2.8 克(不包括天线,连接插座,晶振和热收缩外套)。
3. 使用标准Futaba舵机插座。
4. 5通道,FM PPM调制。
5. 兼容PPM发射机:Futaba, JR, Multiplex, Airtronics,和大多数其他发射机。
6. 遥控距离 300M 1000 英尺。
7. 接收机使用UM-5晶振。
8. 工作电流10mA。
9. 输入电压5 V(4节电池)。
10. 适用于72MHz 11 ~ 60 通道。
产品外形:

安装简介
1. 本接收机需先使用泡沫固定,这样有助于防止撞击或粗暴着陆所造成的损坏。
2. 接收机使用标准Futaba插座来连接舵机的插头。
3. 接收机使用特殊的UM-5晶振,不同于标准晶振。
4. 如果要使用第5通道,需要用“Y”形连接起来分离其中的一个通道,连接器的一端接电池或开关,另一端和舵机公用。
5. 推荐使用调速器给本接收机供电。
注意事项
1. 在使用前,确认发射机和接收机使用同一信道。
2. 先开发射机再打开接收机。
3. 在飞行前需检查距离。打开所有设备后,收起发射机天线,控制距离至少在50英尺(16M)之内,舵机不发生抖动或失去信号。
4. 因为尺寸很小,产品使用一次变频调频接收机,所以推荐使用在小型电动模型上,遥控距离大约1000英尺(300M)。
系统连接示意图

产品照片

    特别优惠办法:
    凡在2004年5月1日购买[red]BLUEARROW 72M FM 5通道窄带轻量接收机[/red](价格132.00元),均含国内快递邮费(不在快递发送范围内的以邮局快件发货)。
    详细技术参数及资料请看http://www.mayimodel.com/mayidian/shangpin/dianzi.htm

网友:

40。83的T4VF可不可以用?

网友:

可惜我是35频率的。

楼主:

主频40M和36M的将在近期推出。

网友:

等了很久了。

网友:

能说具体点吗?配什么型号的发射机?

网友:

下面引用由蚂蚁2004/04/12 05:20pm 发表的内容:
主频40M和36M的将在近期推出。
剧烈等待中........

网友:

配合RD6000(35Mh)的没有吗?

网友:

支持一下,性价比很高。

网友:

GWS的能否兼容?
谢谢!!

网友:

期待40的接收机!

网友:

5月1日那天買優惠?
那五一以前呢?

楼主:

我们指的优惠期间是从发贴一直到5月1日。
目前该接收机只能配套 FUTABA 72M 之主频发射器使用,接收机出售时已经配一对晶体,小晶体已经集成到接收机上,而标准晶体则可以直接更换到您的发射机上,所以不存在频点不匹配的情况。

网友:

希望40M的出来后还有优惠

网友:

建议蚂蚁老大测试下接受距离。。。
还有就是卖东西的帖子还是发到出售栏比较妥当一点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