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楼主(2004-04-13):
发射机、接收机、电调、舵机、动力组、桨、电池充电器
玩3D的朋友们,你们的这些东东都用的什么牌子、什么型号、什么规格的?
我也准备加入3D行列了,希望各位高手前辈能不吝赐教,给我们这些后来人指点一二!

网友: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发射,接收)RD6000SPORT,蚂蚁新370动力组,蚂蚁20A电调,蚂蚁5克舵机2个(用副翼和升降舵)6克舵机一个(用方向舵),7.2V锂电

网友: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不好意思!我先贴一下我的.发射机:T4VF.接收机:飞高6通.电调:GWS300.舵机:GWS6克带轴承.动力组:GWS350C.桨:GWS1047.电池.充电器:超越科研的7.4V1800AH[还未到].不知我的装备如何?

网友: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RD6000super+GWS R6N
GWS 350c-cs
GWS ics-400
GWS 6g舵(带轴承)*3
7.2v锂电

楼主: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这个贴子最后由lyldesert在 2004/04/13 11:59am 编辑]

谢谢各位!

楼主: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下面引用由ibrahimjan2004/04/13 11:18am 发表的内容:
(发射,接收)RD6000SPORT,蚂蚁新370动力组,蚂蚁20A电调,蚂蚁5克舵机2个(用副翼和升降舵)6克舵机一个(用方向舵),7.2V锂电
谢谢你!
我还想问你一下:你的这些配置能完成吊机动作吗?
听说蚂蚁舵机不是很好,你用着觉得如何?还听说蚂蚁的5克和6克性能上有些许差异,具体是什么情况?5克的要多少钱?现在还有卖吗?
一口气问了一连串问题,希望您耐心指教!

楼主: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怎么没人顶啊???
各位高手继续呀!

网友: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我只用过蚂蚁6g的和gws13g的。蚂蚁舵机旷量大,但通电后就好多了。我是3D菜鸟,所以开始买蚂蚁的,便宜,才40。后来做380减速组,就买了GWS13G的,因为6g的估计扭力不够。

网友: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我用FUTABA-T4VF发射机:+.接收机: ,蚂蚁的20A 电调:+.6G舵机
超越技研的动力组.+桨1365+7.4V1800AH电池.+充电器:

网友: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我是4vf,不知道牌子的舵机两个,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蚂蚁6克舵机一个,控制副翼,蚂蚁动力组,1047浆,自己找的理电池(4个)做成7.2V的动力电池
蚂蚁的电调
1+1的飞机

网友: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9x...GWS 350C GWS480....破7号电池。18650。华迈9克舵机。。还需要啥?

网友: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我是4VF,GWS 10克舵机含轴承,1365桨,1147折叠桨,1080折叠桨1047桨,GWS350动力组,技研动力组技研电池,GWS R-6N接收机,GWS电调,

网友: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原来你是发信要买我东西的人。
那我给你诚恳的建议:
要是你银子充足,GWS的东西肯定好。但希望你能先在G2模拟器上把3D机练熟。否则摔飞机是家常便饭。摔的都是钱。
由于我用蚂蚁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只有权发表对蚂蚁东西的片面看法。
1、螺旋桨,我认为是最好的,性能和名牌没什么差别,但只有3元一支。GWS的我也买了,贵很多,的确没什么差别,蚂蚁的孔径大一点,但并没有感觉明显的震动。
2、电调,蚂蚁电调只有25元,实在便宜,可控性能也不错,我也买过其它的,还没蚂蚁的线性好。但蚂蚁电调没有保护功能,所以,我飞行从不超过10分钟。
3、舵机,旷量的确有点大,而且千万不注意在拧螺丝时不能给轴施加纵向压力,有两个已经被我弄调舵了,不过我卖的肯定是新的。旷量在通电后,有明显好转,因为舵机会根据电位器自动矫正的。
4、动力组。很多人反映动力不足,但我最近买的动力十足,电机和过去买的明显不同。不过要磨合电刷,否则火花很大,寿命短。一加一模型配套的动力组就是蚂蚁的,和我测量的拉力一样,都在340-350g。我又问蚂蚁买动力组了,不过这回我会好好磨电刷的。

网友: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LOUSHANG楼上的,我想问几个问题:
1.蚂蚁电调没有保护功能,回引起什么后果?
2.动力组磨合是指电刷的磨合 吗?是不是要放在水里面,还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谢谢啦!!!

网友: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前两天刚试飞成功:
雷鸟发射、接收机,蚂蚁电调,蚂蚁锂聚,蚂蚁370终极版动力组,1蚂蚁SG50舵机(控制副翼)2雷鸟舵机(平尾和垂尾),GWS1147桨,广州国泰模型机身,飞行全重二百七八十克(用买菜的弹簧称量的,不太准确),动力充沛,只是水平欠佳不敢吊机。

楼主: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4/13 11:19pm 发表的内容:
原来你是发信要买我东西的人。
那我给你诚恳的建议:
要是你银子充足,GWS的东西肯定好。但希望你能先在G2模拟器上把3D机练熟。否则摔飞机是家常便饭。摔的都是钱。
由于我用蚂蚁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只有权发表 ...
蚂蚁电调没有保护功能,能说得具体些吗?

网友: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这个贴子最后由ibrahimjan在 2004/04/14 02:33pm 编辑]

我用起来还可以,sg50 80元/个,sg60 40元/个,主要区别:前者进口配件、后者国产配件。我把五克的用了副翼上,一般kt板3D没问题。如果你要跟仔细的话,看一下别人怎么说。

网友: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就是对锂电最低放点电压的保护。没有它,如果你拼命飞长时间,会使锂电过放电。不过这中情况几乎不会发生,因为参阅一些资料,锂电的放电曲线可以看出,当电池电量不多时,你的飞机明显动力不足,这时离锂电的最低电压还远着呢,所以只要你发现飞机没劲了,就降落就行了,一般飞10分钟下来就行了。用蚂蚁电调的人很多,没人反映和发现过,就是因为没人会飞到螺旋桨不转了再降落。所以其实没有任何问题,不用担心。
注意以下几点就行了:
1、确保你的电池是充满的,不要拿不足的电池飞。
2、不要等飞机平飞动力都有困难时再降落。
保证以上两点就没有问题。

网友: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9X GWSR6N GWS350C GWS480 GWS8克 超研电池

网友: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买电动设备强烈建议买性能好的,而性能的好坏是需要用时间来证明的。我买了两个40元的蚂蚁舵机,也就是飞了10几次,其中一次一个舵机不听使唤,偏偏该舵机是控制方向的,结果飞机撞树坠毁,连蚂蚁的370动力一起报销了。后来发现是舵机电位器的问题,涂了层铅笔灰,勉强能用,但不敢用了,买了GWS的。不过也非常不错了,性价比很高。

网友: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下面引用由小包2004/04/14 09:31am 发表的内容:
LOUSHANG楼上的,我想问几个问题:
1.蚂蚁电调没有保护功能,回引起什么后果?
2.动力组磨合是指电刷的磨合 吗?是不是要放在水里面,还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谢谢啦!!!
根据个人经验,电调没有保护,飞行时把握不好,过放电对电池产生危害,现在用的电池价格都偏高,最后是得不偿失。带保护功能的电调用的放心,可以专心飞,不用担心的太多,你想想飞机上天担心得太多,往往就飞不好了,哈哈
    另外,看到国外网站制作电调的资料,电调的截止电压与用的电池是对应的,说明他们在保护电池的意识上比我们强。

网友: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现在大家用的电调的低压保护基本都是为镍镉和镍氢设计的,目的不是保护电池,而是怕没电飞机失控。其保护电压与锂电有不吻合之处,所以......

网友: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我得设备除了电池外清一色得GWS,可靠,精确,当然入门得朋友要其他产品也可以,毕竟价格嘛。呵呵

网友: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蚂蚁的舵机反应怎么样?
有人用来飞 3D 吗?
凑活用用应该还可以吧
搞个 gws 的控制副翼,其他交给蚂蚁
这样至少不会出太大的意外了吧

网友: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4/14 08:10pm 发表的内容:
我得设备除了电池外清一色得GWS,可靠,精确,当然入门得朋友要其他产品也可以,毕竟价格嘛。呵呵
哈哈,至少还有发射不是吧。

网友: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GWS6克舵机两个   青鸟6克舵机两个   GWS6-72M通接收机   韩国锂聚合物电池三节(87克)   FF8发射机  动力组:GWS350D+12X6的GWS桨  华麦15A电调   韩国产专用锂电池充电器(1-4节,电流150-1500Ma可调)   飞机请看: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6&topic=1394&show=0

楼主:
大伙能否列出自己3D机的配置?给后来人参考啊!

我昨天买了飞高的8通道接收机(模型店只有8通道的)、航佳云舞者20A电调,摇控器用的是E-SKY小电直的四通道摇控器,试了下,效果还不错!各位觉得这样的配置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