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蓄电池充放电使用寿命的一孔之见

楼主(2004-04-14):
关于蓄电池的充放电寿命:
我是搞电动车研究的,对蓄电池略知一二。一般镍氢和锂离子蓄电池,在正常的5小时放电率下(即1安时容量的蓄电池放电电流200毫安,称0.2C放电强度)而且每次不过充和过度放电的情况下,充放电寿命可达500次左右。但是如果超强度放电,寿命会大大缩短。电动飞机模型即属于这种情况。充满电后,在大约10分钟内放光,强度达5—10C,按说是蓄电池不容许的超大电流放电,这是小马拉大车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使用寿命能达50次充放电就很难得了。一般定义为当蓄电池的容量下降到不足于额定容量的70%,即认为蓄电池失效了。以此标准,我估计现在的蓄电池用于电动模型,有20次的充放电寿命就很不错了。
另外锂离子蓄电池过充、过放,特别是短路时,有燃烧、爆炸的危险,香港出过手机充电爆炸伤人的例子,国内电动车研究中已发生过多例锂电池燃烧、爆炸造成严重恶果的事故,一次半夜充电时着火,烧掉了几辆汽车,幸而现场无人,没有伤着人。
镍氢蓄电池虽然性能上差于锂离子蓄电池(比能量和比功率上不如后者,即同样体积重量下,容量不如后者)。飞机模型是为了玩,我认为,从安全计,宁可用镍氢,少用锂离子,特别是非正式厂家出的性能靠不住的锂蓄电池。
还要提醒的是:不能用两个或多个锂离子蓄电池并联使用,这是很危险的违规使用,非常非常危险!!!可我看到有的帖子介绍并联使用锂离子蓄电池的介绍,担心出事!!!

网友:

哈哈,20次台湾玩家有过这样的数字哦!
对了,请看下,刚才大家一起讨论的那篇文章!我以前在电动车网站见过你哦
还有那个崔工,都是很牛的人呢~~
顺带问句,您老的车现在做的怎么样了?

楼主:

电动车是国际上公认的很有前途的时髦课题,但是距离实用还远,主要拦路虎在蓄电池。我本人承担过电动车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方面的任务。如用兴趣,可见:/www.ncut.edu.cn/xuan/leder/mrj/

网友:

晕,网站上不去
其实,目前模型界,大家使用锂电的原因还是在于重量的控制吧。

网友:

可不可以讲一下,为什么不能并联使用锂电池?玩模型并联电池的手段很常用啊.

楼主:

    首先锂离子蓄电池是较新型的高能蓄电池,单位重量的蓄电池能提供更大的容量和功率,但是安全性问题比较突出,过充、短路和严重撞击破损(造成内部短路)时可能爆炸和燃烧。目前小容量的如手机、笔记本电脑用的质量比较过关,大容量的还不算过关,要靠严格的保护电路保驾才能正常使用。
    由于蓄电池不同的个体之间的性能有差异,如电压(电动势)就不相同,即使空载时时选配得空载电压完全相同,也会因带载能力的差异,工作一段后产生差异。不同电动势的蓄电池并联工作时,它们的负荷,即输出的电流是不同的,电动势高的负荷大,就好比高个子和矮个子一起挑单子,重量主要压在高个子身上一样。叫并联蓄电池之间产生环流。环流大了导致蓄电池折寿,甚至出危险,特别是锂离子蓄电池本身就有安全隐患。
    如果非要将蓄电池并联工作,建议在每个蓄电池并联之前各串联一个电阻值很小电阻,以抑制并联回路的环流大小,但是这将白白损耗一些电量。

网友:

下面引用由老顽童2004/04/14 09:50am 发表的内容:
首先锂离子蓄电池是较新型的高能蓄电池,单位重量的蓄电池能提供更大的容量和功率,但是安全性问题比较突出,过充、短路和严重撞击破损(造成内部短路)时可能爆炸和燃烧。目前小容量的如手机、笔记本电脑用的质 ...
请教高手,笔记本电脑的电池都是又串又并的啊!

网友:

我认为:
1、锂离子和聚合物本身就有很大不同;
2、坚决不同意只有20次寿命的说法(聚合物),如果是真的,早就会有模友跳起来骂XX的电池寿命太短。
3、锂电池过充过放都会有危险,之所以不要并联串联就是怕过充过放,但方法得当,使用小心,应该没问题,因为我们不是第一个串并联的。
4、民用和模型对电池的要求有本质的不同,不能比较。
5、真正使用过、玩过模型,才更有发言权。

网友:

下面引用由老顽童2004/04/14 09:50am 发表的内容:
首先锂离子蓄电池是较新型的高能蓄电池,单位重量的蓄电池能提供更大的容量和功率,但是安全性问题比较突出,过充、短路和严重撞击破损(造成内部短路)时可能爆炸和燃烧。目前小容量的如手机、笔记本电脑用的质 ...
我想请教"老顽童", 如果目前用在模型上的两并两串电池组,是先并后串好,还是两个先串联在两两并联好啊???

网友:

中玩童说:“先串后并”。而且如果可能,用插头并串,充电分开。至少串的如果焊死,并的充电要分开。(我觉得很重要)

网友:

受益非浅啊!
用过的都来讨论下吧。

网友:

从目前几家卖的锂电来看,飞370 3D没有发现模友抱怨功率不够、时间不够和寿命太短的情况。不知是不是使用的时间都不够长,但如果有问题,总应该能听到些反面意见的。所以我认为锂电飞370  3D没什么问题。
但现在很多人开始考虑飞380特技或用类似笔记本G4通过串并来使用,这就有点问题了。当然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因为早就有人这么干了,而且反映还不错。
但还是小心为好。
最应该注意的是以下几点:
1、不要用手机充电器直接充,因为手机的保护电路绝大多数是在电池里的,除非你确认某款充电器有保护电路,而且电压合适。如果懂得电子知识的,当然可以改,但不建议只知道毛皮的人自己改。可以这样说,如果单颗电池长时间超过4.2V充电,爆炸是必然的。
2、充电时,人不要离开,事情总有万一,我从来在卫生间充电,万一某个元件损坏保护电路失效呢?不仅仅是锂电,包括镍氢,虽然不容易爆炸,但在夏天高温过充,其温度也可以使周围易燃品着火,比如随手放在报纸上充电。
3、放电也不要尽其所能,一般1600mah的锂电飞370飞机,10分钟差不多够爽了,见好就收吧。
4、如果坠机,发现电池受到碰撞,不要立刻把电池放进口袋或车里,等10分钟总要的,因为受到撞击的电池可能过一会儿才爆炸。
5、电池串联在一定时间内不会有什么问题,时间久了,一般要很久,有可能造成两电池充放电不一致,但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串联至少充放电流过电池的电流是一样的,电池微小的性能差异造成两节电池电量不一致要很长时间,一般都够模型电池报废了。而并联就不一样了。并联无论充放电,每组电池的电流和释放功率都不一样,性能越接近,情况越好转。充电有一定危险,而且容易使某一组经常充不满,两组电池性能会越差越远,长时间放置,会有两组电池相互放电现象。总之不好,自己做个插头,使用时并起来,不用和充电时分开是稳妥的做法。
总之,小心驶得万年船。只要你小心,不会有事的。

网友:

再补充一下:
不要看我说了怎么多就不敢用锂电了,我们的手机、笔记本电脑基本都用锂电,极个别也爆炸过,但太少了。
只要你不过充、过放、重击,锂电就是安全的。
上面说的都是怎么防止过充和过放。不管你怎么用,能保证不过充过放就行了。

网友:

我的 GD88 三角洲手机座冲可以冲单颗吗?
它号称有 过冲、过放、过流自动保护功能。
笔记本的电源看起来就是个直流电源啊
用它冲看来是没戏了。

网友:

买个专用的吧,才几十元,买个放心。过充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

嗯,也是,谢谢楼上老兄提醒!

网友:

也有爆炸的。随着锂电应用越来越广泛,还是小心为好。

网友:

我觉得安全使用问题不大。
还没听过 原装手机锂电 出事的吧,
可见只要保护到位还是可以的
当然,还是越小心越好咯,呵呵

网友:

我充电都是放在1磁盆里面,并放在稍微空旷得房间角落出。有见过台湾朋友用钢保温杯,盖穿1小孔,仅留电线穿过电池裹在杯内充电,不过感觉万一爆炸起来威力会更大。

网友:

那就放在高压锅里充好了,呵呵

楼主:

eett提的几点注意事项有道理。锂电充电时附近最好没人(如在洗手间里),并注意不要过充和过热。坠机后,防备蓄电池短路爆炸。国外对用锂电的实验电动汽车有关撞车事故可能导致蓄电池组爆炸问题有过研究,被认为是锂电的一项缺点。目前手机、笔记本用小功率锂蓄电池是过关的,但是业余条件,有可能用的是劣质蓄电池或不过关的充电器。存在一定危险,虽然可能性并不大,但注意一些为好!

网友:

老顽童开了个很好的头,其实早就该有人在电动模型板块讨论这个话题了,毕竟大家对锂电了解得还不多,包括我也是道听途说的。
老玩童的意见我最赞同的一点就是目前的模型电池都是超电流放电的,包括镍镉和镍氢,但20次的寿命我不同意,不仅我,所有的模型电池厂家和玩友都要跳起来了(我买另外很多锂电呀)。不过我还是改变了我的玩法,因为我飞3D实在太差,所以改370和380特技了。而且都保证电池放电电流不超过5A。一般是4A。
我买了2个品牌的锂电,但调查了好几个品牌的锂电,目前了解,国内厂家的电池都不是专业的模型锂电(我想台湾和国外的也不是吧,投资太大了)。我上了一些锂电厂家的网站,发现了一些手机电池的内阻比较小,25毫欧,而我们所买的锂电基本上都是手机锂电中内阻小,放电电流大的品种。所以只要正常使用,起寿命还是很长的。
真诚希望老顽童再对锂电的并联提出一点专业意见,因为我还有不少飞特技的模友都有并联锂电的想法,而我是胆小的,目前我对锂电并联的看法全是基于最基本的电路常识,没有任何专业信息可引见,但我知道基本理论不是适用在任何地方的,就象牛顿的运动定律只能用在常规方面,而高能高速微观的东西就要用相对论了。我已经准备好380的减速器、舵机等等,但现在开始用小功率370做特技了,就是因为听到了锂电并联有不安全因素,所以想得到专业指导。
谢谢。

网友(2004-06-21):

我觉得要并联的话,要测试单体电池的内阻和放电曲线等等参数,基本上一致的才能并联使用(我问过专门修笔记本电池的专家,他们告诉我的,这也是业余维修笔记本电池始终无法达到额定放电时间的原因,因为控制电路是单独检测单体充放电电压的,只要其中一个电池电压达到规定值即整体停止冲放电)。串连最好也要测试,免得其中有电池总是过冲和过放。

网友:

学到很多东西,小心使得万年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