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告訴我380直驅的效率在多少?

楼主(2004-04-14):
是不是比減速的效率低好多?
大概是多少克/瓦?

网友:

强力380
7.2V  12A   配7X4桨拉力: 300g
至于效率,并不等同于静拉力,完全是两个概念。减速组只能提高静拉力,效率要看你飞什么飞机。如果飞高速飞机,大减速比的减速组效率可能反而低。
一般认为螺旋桨转速在4000-7000rpm效率相对高些,高于7000rpm效率就低了,当然还要看桨的螺距。当螺旋桨桨尖速率接近音速,效率就很低了。过高的转速会导致桨前方的真空和桨后方的空气压缩。所以电动特技的减速组我认为在1:1.5-1:3合适。日本成品电动模型特技的减速比就是在这个范围内。
相关话题请参阅: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6&topic=1323&show=60

网友:

我觉得低速飞行,直趋效率没有减速的动力组来得效率高,
速度捎大一点的时候直趋效率比较高。
具体还是要看飞机。

网友:

那是自然啦,直驱的要用在高速机长才有优势~减速组提供的只是静拉力,用在高速机上一点优势都没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包2004/04/14 09:33am 发表的内容:
我觉得低速飞行,直趋效率没有减速的动力组来得效率高,
速度捎大一点的时候直趋效率比较高。
具体还是要看飞机。
支持!
翼龙的直驱效率估计就不高。

楼主:

那就對了,我要的就是高速!不過我用的是摺疊槳,感覺槳好重,用原來買的鋰聚不行,電流太大,接上十幾秒就發熱厲害,只好兩個電池並聯了,不飛機就重了不少,要是飛的話速度應該會快很多吧!

网友:

直驱的380对电池是一种考验,它需要大的放电电流才能得到比较理想的拉力,要有好的电池,用在快速机上比较爽,适合已入门的玩家。相对于减速组它的效率是比较低下的,高速电机配合适的减速组和桨可以得到很高的效率,对电池的放电要求也低很多,但减速组不适合高速机。大家可以根据飞机来选用合适的动力组哦。。。

网友:

sab-cat      ,我也搞了一个直驱的飞机,280电机带最小的那个折叠奖,但是转速好高呀!我有点不敢飞,速度好像会很快。估计要比我46的油机要快不少,这个飞机600MM的翼展,两个舵机控制。

网友:

大家到商城看一眼,380减速器,1:2的,飞特技非常合适。才55

楼主:

我也覺得會相當的快,還沒飛,今天風大,明天去試一下...

网友:

我还是建议380用镍氢或2节锂电并联。如果你的锂电工作电流小于5A,那么对寿命会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对380来说,70g一节,两节140g,也不重呀。何况两节可以飞30分钟。我现在在做370特技,自制的减速组,1:1.6,拉力180g,电流4A,一节锂电很安全。但飞机肯定没380的好飞。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4/15 00:15am 发表的内容:
我还是建议380用镍氢或2节锂电并联。如果你的锂电工作电流小于5A,那么对寿命会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对380来说,70g一节,两节140g,也不重呀。何况两节可以飞30分钟。我现在在做370特技,自制的减速组,1:1.6,拉 ...
支持!
对了,请问你知道蚂蚁那个 240 元的锂电充电器如何进行平衡充电吗?
我觉得看起来好像不太行呀。。。。。。

网友:

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