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V锂电能否飞翼龙?

楼主(2004-04-14):
1800mah的7.2V锂电能否飞翼龙?能飞多久??

网友:

过载。
要两节并联,但又听说不安全,我想没什么不安全的,但充电一定要分开充。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4/14 02:22am 编辑]

我用的是伸泰的成品电池,用专门的充电器,不会有你说的问题。
我是问7.2v电压能不能飞翼龙?效果怎么样?

网友:

可以啊,效果比较好,爬升性能比原来电池好

网友:

飞火鸟是一点问题没有。翼龙的满载电流可能大一些。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我心高飞2004/04/14 02:42am 发表的内容:
可以啊,效果比较好,爬升性能比原来电池好
你是用来飞翼龙吗?
1800mah的飞翼龙一般能飞多久?有没有没电失控的危险

网友:

我的火鸟380电机和原配桨在拉力台上实验,电流12A(镍镉),拉力300 g,用非申泰的锂电达到12A只有不到1分钟,然后就下来了。我没用过申泰电池,所以没发言权,但锂电如果正常使用,寿命很长的,如果每次都大电流放电,肯定影响寿命。

楼主:

不要谈火鸟好吗?一谈到就心痛

网友:

我测我的火鸟403的满载电流只有8。6A啊!所以我放心的飞锂电了

网友:

请问下有谁知道 次世代的 氢电能达到 几C 的放电呀?
我想用它做些 7号动力电池组。
但我算了下 即使达到 10C 也就 7A 而已,
好像不够啊
不过看 GWS 的电池组也就这个容量
而且还有 9.6V 的电池组,使用电流肯定更大吧(估计超12A)
它的怎么用起来就没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