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鸟403入水求助

楼主(2004-04-14):
由于风大 我的火鸟403掉进了河里 浸泡了大概有10多分钟 取下
电池
过2天吹干 今天一试 插上电池就是螺旋桨高速转动 不受
遥控器
控制 请教各位大侠 还有救吗??

网友A:
如果舵机左右转向还正常(同时证明接受机还正常),可能就是电调玩完了。只好到上海合朗公司重新购买一块电路板吧。

网友B:
把电调场效管换掉试试?

网友C:
楼主述说的情况我也遇到了:上个星期一些模友一起飞403,有一架机机入水,打捞上来后发现螺旋桨自行转动,怀疑电路短路所致,吹干放置一星期后,通上电源,螺旋桨还是高速旋转不受控制,没有舵面反应,旋转10秒左右电路板散热片处冒烟,有焦味。:(
有谁能帮帮忙,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
什么都不能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