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接反电极会烧坏舵机吗

楼主(2004-04-14):
我把普通接收机的外壳去掉了,把电调接到油门通道,可能接反了,供电后,结果听见
舵机
响了一会,摇臂并没动,但舵机从此坏掉,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接收机烧坏了吗?

网友:
你换个接收机插上去试试看

网友A:
什么叫“可能接反了“。
倒底接反了吗?是不是别的原因呢?
接收机电源接反了是不会烧坏接收机的,至少我有一次是这样的没有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