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EETT关于蚂蚁370动力组

楼主(2004-04-14):
[这个贴子最后由ibrahimjan在 2004/04/14 01:16pm 编辑]
EETT:你说的“在水力用3V左右的
电池
磨合一下电刷”这种方法我不太了解,请解释...

网友A:
请参阅: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6&topic=1282&show=80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ibrahimjan在 2004/04/14 02:31pm 编辑]
现在知道了,就是放在水里磨合的。谢谢!

网友B:
磨合时一定要控制时间哦,碳刷的寿命决定了马达的寿命。我认为一般不需要磨合,飞机低速飞的时候就在磨合。。。

网友A:
磨合要纯净水,否则金属有电解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