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折叠桨

楼主(2004-04-15):
[这个贴子最后由alexonline在 2004/04/15 01:14am 编辑]
今天为我的epp飞机做了个折叠桨,用了一个蚂蚁的桨还有ic卡做的
在固定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无论我把螺丝琳多紧,还是感觉有点滑,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方法没有?

网友A:
不要紧!桨转动中螺丝会自己拧紧。

楼主:
问题是我的桨跟上面那个差不多,螺蛳是夹在中间那个孔的,不能够自己紧

网友A:
哈哈!把桨一剖为2半,不错,你去电工焊那里焊接一个螺帽进去吧要不,打磨花表面,上个胶垫

楼主:
嘿,主要是是舍不得两个桨,只有解剖了一个,上胶垫是个好部分,马上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