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站,DIY 之 CHECKLIST

楼主(2004-04-15):
[这个贴子最后由szc在 2004/04/15 02:02pm 编辑]

这是送给所有5imx兄弟姐妹们首飞前的礼物,也送给各位喜欢模型的朋友!!!

电动遥控飞机CHECK LIST

起飞前/新飞机首飞前:
需要安装主翼的,主翼是否跟机身垂直,是否跟尾翼平衡
需要安装主翼的,主翼橡皮筋是否套劳
各接线是否接好,最后接电源
记得先开发射机,再接通飞机电源这个顺序
接上电源之前,发射机油门是否在最低点
电源接上时,远离螺旋桨
方向舵是否控制正常,摆向是否正常
升降舵是否控制正常,摆向是否正常
副翼是否控制正常,摆向是否正常
发射机不拉开天线时,测试是否有15~20米的控制范围
经常拆卸的东西(譬如电池、起落架),再次检查是否固定
螺旋桨是否装稳
心情是否紧张
手是否灵活

起飞:
确定周围环境的安全,没有人、没有障碍物、没有电线
发射机天线是否已经拉长
飞机是否对准风向
风力是否过大
确认旁边是否没有同频率的发射机
手送起飞时,注意要水平或者稍微向上抛出飞机

巡航:
动作是否柔和
检查各部件在一定距离内的工作是否正常,有否短时间失控的现象

摔机:
摔机时尽量控制住往人少的地方摔
落地前记住把油门关掉,减少对桨、马达的伤害
落地后第一时间把飞机电源关掉
把发射机电源也关掉
修理好了,再执行“起飞前/新飞机首飞前”的检查

降落:
飞机是否对准风向
降落后第一时间把机身电源关闭
记得先关机身电源再关发射机电源这个顺序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zc在 2004/04/16 08:02pm 编辑]

  除了这个Checklist,我还需要补充的就是,每次出去玩飞机之前都是冲动的、兴奋的,所以肯定会忘记某样东西,我试过忘记检查就飞了,我试过忘记带电池了,我试过忘记看风向了。这些东西都应该注意,特别是新手,因为这个会直接影响你对模型飞行的信心,打击会很大的。

  在第一次飞行的时候,无论在电脑里面有多熟练,现实总归现实,有很多因素的影响,我第一次飞的时候,心里很紧张,因为螺旋桨的风吹出来比我家里的风扇强多了!记得检查好各个部件的工作是否正常,特别是螺旋桨,我试过在家里测试,用手拿着飞机,把油门推大,螺旋桨差点飞出来,你想想多可怕啊,很危险,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该固定的固定,该扭螺丝的要扭紧。还要注意发射机和接收机电源的开关正确顺序,就是先开发射机,再开机身电源;先关机身电源,再关发射机。为什么呢?如果先开飞机电源的话,接收机会接收到附近相近的频率的干扰,舵机会乱动,马达会乱转,很危险,一个不小心就会被桨打到。所以要先开发射机,好让飞机一接电源就接收到正确的指令。同时,关闭时,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先关发射机,飞机的接收机还带电,也会收到附近相近频率的干扰。

  起飞前看看风力是否太大,因为电动飞机比较轻,所以抗风性能肯定不好,你可以在发射机的天线顶端挂一条飘带,如果飘带飘起来跟天线的角度大于45度,我劝你小心点飞,如果风都把飘带吹成水平了,我劝你别飞了。要不然损失很大。第一次飞行一定要找个大的地方来试飞,飞机飞上天以后,要小舵量的控制,千万千万要记住柔和控制,3D机这个东西比较灵活,柔和控制的飞机飞起来会比较稳定,姿势也比较好看。要不然你肯定会说很难控制。

  第一次飞行时,无论在电脑里面控制有多熟悉,还是要静下心来,多兜几个圈儿,多熟悉手上的飞机的特性,别急着玩动作,等完全掌握好飞机,才从简单到难的这个顺序慢慢循序渐进。转弯的时候记得相应的拉杆,保持飞机的高度。

  天下最高的模型飞机高高高手也会摔机,所以摔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摔机后,心情肯定会受到打击,这时候注意飞机的电源是否关好,否则不小心碰到螺旋桨会很危险。在修理过程中,遇到挫折要冷静下来,慢慢分析,别老是紧张,惨了,我的几百块钱就这么报废了,什么什么的,别紧张,很多东西都是可以修理的,慢慢的调试,可能很快就修好。我就试过一次飞机摔下来时,马达紧了,不会转,后来多清理几次,用手带了10来次以后,工作又正常了。修好飞机以后,记得检查各部件,然后再次放飞。

以下是收集大家的补充,请大家多多发言,谢谢

******eett在 2004/04/15 08:25pm 补充:******
电动机机一般抗风差,尽量往上风区飞,如果发现飞机越来越远,有飞不回来的可能,可以选择关掉动力,自行降落,尤其对一些距离不够远的遥控器。
让飞机飞到太阳里或从自己头顶飞过都是飞行的大忌。有时风向、太阳、场地三者会让你不好选择如何飞行,我宁愿戴墨镜往太阳里飞,也不原往下风处飞。
新手飞前计划好自己的航线是有必要的,在什么地方就好转弯,一般让飞机在自己面前左右方向飞行,而不是前后方向。
新手在试飞前还最好找几个迫降点,比如高草、矮数。至少要找出什么地方肯定不能降落,比如水里、马路。
还有前面提到的,我再罗嗦一句,发现不行了,第一反应——关动力,无数新手都是带全动力摔机的,而且发现不行了第一反应是开足动力往上,这是大错特错的。几百克的电机机通常如果你关掉动力随它去,是可以完好无损的摔机的。

******eett在 2004/04/15 08:25pm 补充:******

楼主:

这些都是我积累下来的经验,在很多老大面前献丑了,可是这些应该对新手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希望大家能深刻体会到里面所说的东西。谢谢

网友:

写的好,不过论坛里面有有(姐妹)吗?

网友:

+精
:)

网友:

支持

楼主: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4/15 02:05pm 发表的内容:
写的好,不过论坛里面有有(姐妹)吗?
将来可能会有嘛!!!

网友:


网友:

我也顶.顶.顶一下!

网友:

qiangliezhichi 强烈支持!!!
很有指导意义!

网友:

摔机怎么摔都教啊!!!

网友:

顶,经验之谈

楼主:

如果哪里漏了,请指出来,我加上去,好让大伙吸取经验啊,谢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eett在 2004/04/15 08:25pm 编辑]

补一句:
电动机机一般抗风差,尽量往上风区飞,如果发现飞机越来越远,有飞不回来的可能,可以选择关掉动力,自行降落,尤其对一些距离不够远的遥控器。
让飞机飞到太阳里或从自己头顶飞过都是飞行的大忌。有时风向、太阳、场地三者会让你不好选择如何飞行,我宁愿戴墨镜往太阳里飞,也不原往下风处飞。
新手飞前计划好自己的航线是有必要的,在什么地方就好转弯,一般让飞机在自己面前左右方向飞行,而不是前后方向。
新手在试飞前还最好找几个迫降点,比如高草、矮数。至少要找出什么地方肯定不能降落,比如水里、马路。
还有前面提到的,我再罗嗦一句,发现不行了,第一反应——关动力,无数新手都是带全动力摔机的,而且发现不行了第一反应是开足动力往上,这是大错特错的。几百克的电机机通常如果你关掉动力随它去,是可以完好无损的摔机的。

网友:

我觉得要加上新手时人最好是站在空地的中间,这时飞机向哪飞人都会有时间做反应了。

楼主:

不过我个人认为,玩飞机应该是飞机在你的前方飞,而不是以你为中心绕着你飞哦,大家怎么认为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szc2004/04/16 02:10pm 发表的内容:
不过我个人认为,玩飞机应该是飞机在你的前方飞,而不是以你为中心绕着你飞哦,大家怎么认为呢?
赞同,绕着人飞很快会晕菜的!

楼主:

随时更新,请大家常看第一页哦,谢谢

网友:

我想把次贴顶置,但顶置太多了不行,不知SCZ等各位是否介意和我上面的帖子合并,所有言论著名作者,利于大家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