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的发射机电池及充电器用的什么样的呀?

楼主(2004-04-16):
都是用的 5号充电电池吗?
那用什么充电器来充电呢?
我买的干电池,不过这样好像很不划算啊
还好 村夫的 G2 狗不用插电源

网友:

用民用充电电池就行。
我用GP1600的。
要便宜可以去5irc找ctj的贴子,他卖电池,便宜好用。

楼主:

那充电器怎么解决呢 ?
大家都用普通充电器的吗 ?

网友:

我用普通充电器,其实我有可以充8颗电池的专用模型充电器,但老忘了买8节的电池盒。ctj也卖充电器呀。

网友:

他刚发贴子卖充电器,加变压器90,别说贵,我那个好几百,好的要一千多呢。

楼主:

直接用 12V 直流电源插在发射机上来冲效果怎么样?
不过就不能充满自停了

网友:

这么对待便宜电池也没什么,记住人不能离开,手摸电池升温就停充,最好有电流表和电压表。我曾经自己用变压器经过整流桥变直流后,串一段800w的电炉丝,然后用电流表监测电流保持在0.5A-2A之间,不过随充电过程,电流会变的,要不断调整,人工恒流,然后大体计算应该充多长时间,快到了,就不断摸摸电池。那是上大学时的事了,现在工作有了经济来源,好多了,省饭钱就行了。

楼主:

呵呵,大学时是没钱,不过也很快乐
这种方法充电太麻烦了,还是去找  巴不滴布  吧。
谢谢指教!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eett在 2004/04/16 01:41am 编辑]

说真的,我觉得还是没钱玩得才高兴。要不就是很有钱玩得也高兴。
不上不下,总让你有追求,却总追不到。

网友:

同意eett的说法,不上不下时,真是难以取舍!

网友:

下面引用由mrlf2004/04/16 01:23am 发表的内容:
呵呵,大学时是没钱,不过也很快乐
这种方法充电太麻烦了,还是去找  巴不滴布  吧。
谢谢指教!
同意,巴不滴布东西不错,信誉也好!

网友:

我用600MAH的鋰電池

网友:

FF6配套的充电器冲起来怎么样?
感觉电流有点小啊?

网友:

担心: 发射机电池用可充电镍氢蓄电池每节电压1.2V,用锂干电池每节1.5V,相差20%,使用前者会不会影响发射功率和遥控距离?

楼主:

下面引用由老顽童2004/04/16 11:54am 发表的内容:
担心: 发射机电池用可充电镍氢蓄电池每节电压1.2V,用锂干电池每节1.5V,相差20%,使用前者会不会影响发射功率和遥控距离?
应该不会吧
原配就是充电电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