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关于电子调速器的!!!

楼主(2004-04-16):
今天买了2个电子
调速器
,但是接线遇到了一些问题。按图接线以后,用发射机无法调节转速(偶尔有几次成功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哪位了解得帮帮我
谢谢啦!

网友A:
有的调速器线性不好,几乎只有最大和停车两档。我买过一个,只有当油门加微调都开到最大才能最大功率,稍微小一点就停车了,调速杆量很小。你的是这样吗?
另外如果你的设备是简易模型飞机用的,那么设备原因产生此问题的可能也很大,设备发出的信号线性不好。或设备发出的不是脉冲信号。

网友B:
接收机检查一下,还有电池是否充满,有时候电池在电调断电电压一下,电调是不会动的

网友A:
有道理。

楼主:
我的设备是4VF,因该设备不会有问题。没有楼上说的那种情况。有几次好用的时候非常听话,但是我试了一个小时,只有几次是好用的。剩下时间都没有反应!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电调是插在115f接受机的第5个插口吗?(就是那个能插电池也能插舵机的插口)

网友C:
115F的第三通道!右边的!杆和微调拉下底!

楼主:
我试过了!还是不怎么行,待会儿换飞高六通道的微型接收机试一下。大家的电调是不是一般插到接收机上就能用了呢?需要做什么调试吗?
这个电调的三芯插头同时是电调信号接口也是接收机电源接口,我该怎么接呢?
115f的第五接口是接电源的呀!我是插5接口还是3接口呢?

网友D:
电源线在接收机里是连通的,调速器的三芯插头无论插哪都是能给接收机供电的,最主要要插在油门的对应通道才能有反应的,

网友B:
还有,电子调速器是有油门最低点控制的,也就是说,接上电源的一刻,请油门一定要在最低点。如果不是最低点是不会动作的。
接收机有时候是反相的,所以在接电源前,你要调整一下你的发射机,譬如油门在最低时测试行不行,不行的话试下油门最高时

网友E:
试车时将螺旋桨取下来,115的接收机第三个通道是油门。电池充足应该没有问题。。
若马达没有反应,看舵机有反应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