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动固定翼的机翼(是泡沫的那种)摔断了,用什么东西粘起来?

楼主(2003-06-09):
包括我们常见的包装用的泡沫用什么胶粘呢?

网友:

用宝丽龙阿,我试过用玻璃胶加透明胶也行!

网友:

环氧树脂也可以,非常牢靠。

网友:

中间串根木条加强,外面用胶带拉一下

网友:

703硅橡胶。

楼主:

703硅橡胶是单组分还是双组分。
我很讨厌双组分,每次都要调胶!

网友:

单。不是AB胶那么讨人厌。
703硅橡胶,市面上有的卖。蓝色包装。又不贵。

楼主:

我到市场看到有一种叫做731的玻璃胶,是不是这种呢?

网友:

731?细菌部队!!!

网友:

白乳胶不行吗?..

网友:

乳白胶好使

网友:

注意里面加个细棍或者牙签之类的加强一下哦!

网友(2004-05-07):

我一般用白乳胶 环氧树脂胶有些可以粘有些会发热那样会把泡沫融化的
乱七八糟
http://www.l78z.org/
乱七八糟模友论坛---欢迎访问
http://www.l78z.org/model/

网友:

504好用

网友:

  偶用这个。。挺好用的

网友:

粘合前可以在中间钉个牙签进去,这样效果会好些

网友:

泡沫专用胶对有空隙,断面不整齐的地方作用不大,没有充填作用。504胶就不一样了,干后胶不挥发收缩,很硬。用过两种胶的人就知道效果了。504好。

网友:

泡沫胶要用得少,不然会化!
环氧树脂胶要用慢干的,不然会化!
白胶,不错,但要注意定位,不然走形!

网友:

我用东风万能胶(环氧)很好拉~~俺上两个星期塞斯纳电动机出了意外~~撞到篮球架上机翼断开三节, 机身也是三节, 垂尾也撞掉了~~ 惨着呢.....用环氧粘虽然是慢了点~~但其优点是修复面坚固~~绝对不会在同一位置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