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KT3D机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4-04-16):
[这个贴子最后由ltaa在 2004/04/16 03:05pm 编辑]

  同事的一架KT3D机,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当用锂聚时一切正常,换用两节G4时(准备试验G4能否用于板身3D的练习飞行),舵机和电调全部乱动,基本不受控制。收发设备使用雷鸟的发射机和接收机,初步怀疑是该设备抗干扰能力差,也许是G4的金属壳体对它有影响。
  不知模友有否遇到类似情况?

网友:
KT3D机一个奇怪的现象

好象有类似情况,我也不明白。

网友:
KT3D机一个奇怪的现象

好像电压不够了....放电流小了.

网友:
KT3D机一个奇怪的现象

我想了半天,除了楼上说的,没什么其它理由。
因为如果电池内阻大,分配到接收机的舵机的电压就低,而电压低,舵机一定会跳的。如果你把G4并联后现象消失,那就是了。

楼主:
KT3D机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个贴子最后由ltaa在 2004/04/16 06:57pm 编辑]

1、首先要排除电压不够、电流小的原因,因为电压和锂聚的一样(万用表量过),电流也很大,推到头时拉力很大。而且换了一组G4还是一样(这组G4用在珍珠港上很好用)。
2、其实锂聚也有一点,只是出现的位置不同。锂聚刚推杆一点点也会乱一下,不是很明显;G4是推到将近一半时出现,比较厉害,各舵面几乎失控,电机呈规律性振荡,相当有规律。
3、综上,我认为比较大的可能性,首先是内阻不同,加上电调或接收机设计问题,产生某种RC振荡(锂聚和G4出现的推杆位置不同);其次是G4的金属外壳也许对高频产生影响(也是这台雷鸟发射机,懒得换电池改为外接锂电了,当用外接锂电靠近发射机背后时,飞机舵面发生变化!说明壳体确实会干扰发射接收电路)。
4、在G4上并联了一只473的小电容无效。
5、下次并联一对G4再试试。

网友:
KT3D机一个奇怪的现象

我没碰到类似问题,我想飞机和电脑一样吧,每个配件都没问题,但组合到一起就有兼容问题。

网友:
KT3D机一个奇怪的现象

恩。没用过

网友:
KT3D机一个奇怪的现象

会不会是电机碳刷损坏,电火花干扰引起的

楼主:
KT3D机一个奇怪的现象

换翼龙的电调试验,问题消失,看来还是电调的原因。
GWS的电调要多少线?

网友:
KT3D机一个奇怪的现象

请问你以前是用的什么电调?
你是换翼龙电调解决问题,我是用翼龙电调有问题,呵呵

楼主:
KT3D机一个奇怪的现象

哈哈,就是这么奇怪,我和你的故障现象都差不多

网友:
KT3D机一个奇怪的现象

呵呵,我的故障已经解决,请看我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