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问KT板3D的攻角多大为好??

楼主(2004-04-16):
昨天做了架800MM*800mm的KT3D
请问KT板3D的攻角多大为好??

网友:
请问KT板3D的攻角多大为好??

3D不需要迎角。

网友:
请问KT板3D的攻角多大为好??

飞行中KT板机要上仰飞行,所以重心要非常靠后

网友:
请问KT板3D的攻角多大为好??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4/16 09:02pm 发表的内容:
飞行中KT板机要上仰飞行,所以重心要非常靠后
那重心一般要在什么地方呢?30%?35%?

网友:
请问KT板3D的攻角多大为好??

40%以后

网友:
请问KT板3D的攻角多大为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搞得2个KT机重心都是这样得,你也可以放在30%,就是飞起来特耗电

网友:
请问KT板3D的攻角多大为好??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4/16 09:41pm 发表的内容:
40%以后
天啊
好后面啊
我看好多图纸上都是30%的啊
只有多试试了啊
呵呵

网友:
请问KT板3D的攻角多大为好??

和一般机子不同的是。我得电池是架在机翼上面的。有可能这个会影响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