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热丝的。

楼主(2004-04-17):
借问一下,电热丝是用多少电阻的。前段时间问过美女兄,说要300W最为理想。但本人跑了好几间商店都没有问到按功率算的,只有多大电阻那样算的。且店主说300W的电热丝起码有0.5mm粗的,而美女兄说大概在0.1mm粗的,搞不明白。
还有变压器用多大输出最好,也用300W的吗?

网友:

你去买电炉丝!300W的就我使用的经验,效果不好,不能绷得很紧。我都用的1000瓦电炉丝,绷得硬硬的,那样才不会在切割过程中被拉弯。

网友:

P=U x U / R  R=U x U / P
举例:
1000W电炉丝电阻=220x220/1000=48.4欧姆
建议不要用太细的电热丝,我觉得粗的好用。我喜欢1500W的。
那么电压多少合适呢?
你可以把电热丝拉直,比如5米,那么如果你需要1米,如果你要把电热丝烧红,就需要220/5=44V的变压器,而你不需要烧红,所以看这办把。我一般用12、18、24三种输出的变压器。功率你可以按U x U / R来计算。

网友:

一土牛一
你的CNC做成怎样了
我今天找到了几个步进电机但不是4相的
我想到了别一种驱动步进电机的方法
下一步想试下
你的步进电机边度搞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lym06102004/04/16 09:30pm 发表的内容:
一土牛一
你的CNC做成怎样了
我今天找到了几个步进电机但不是4相的
我想到了别一种驱动步进电机的方法
...
我还未开始做呢,还是等你做好指教一下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闪电飞猫2004/04/16 07:48pm 发表的内容:
你去买电炉丝!300W的就我使用的经验,效果不好,不能绷得很紧。我都用的1000瓦电炉丝,绷得硬硬的,那样才不会在切割过程中被拉弯。
意思是说买个电炉回样再拆出电热丝来拉直加工?电炉一个70元哦,化不来。还是只买条电炉电热丝回来加工,拉直出来的效果不会弯弯曲曲吗?

网友:

买电炉丝,不是电炉。
把电炉丝串到根杆子里抽直。

楼主: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4/16 07:56pm 发表的内容:
P=U x U / R  R=U x U / P
举例:
1000W电炉丝电阻=220x220/1000=48.4欧姆
建议不要用太细的电热丝,我觉得粗的好用。我喜欢1500W的。
...
EETT兄的回贴每次都带有理论,所以有点理解不了,电压不是以24V来算吗?如1000W的;
R=24*24/1000。物理知识都忘了,苦恼中。另外变压器的功率要不要比实际所需功率大点的。

网友:

其实不用那么复杂,动手试一下吧,电炉丝先长些,变压器二三十瓦就差不多了,合适的电压、温度试几次就行。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一土牛一2004/04/16 11:02pm 发表的内容:
EETT兄的回贴每次都带有理论,所以有点理解不了,电压不是以24V来算吗?如1000W的;
R=24*24/1000。物理知识都忘了,苦恼中。另外变压器的功率要不要比实际所需功率大点的。
呵呵,不是让你用整根呀。

网友:

兄弟到卖电热元件的地方卖镍铬丝的从0.1-1.5的都有效果非常好也不贵

网友:

建议还是买直的。。。自己拉直的会粗细不均。。通电以后温度就不一样。切来东西就弯弯曲曲的。。。我也没找到直的在那里卖的。。郁闷
至于温度。可以找个调压器。。800w的足够了。。电压一般在24v左右1米长的电热丝。。可以先切一下试试看。。

网友:

我这就有呀,要得话送你几米我的电话13843209670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一土牛一2004/04/16 11:02pm 发表的内容:
EETT兄的回贴每次都带有理论,所以有点理解不了,电压不是以24V来算吗?如1000W的;
R=24*24/1000。物理知识都忘了,苦恼中。另外变压器的功率要不要比实际所需功率大点的。
哎!请允许我叹口气
你买来的电炉用的是220伏的电源呀(电炉设计也是这个电压),所以通过额定功率来计算电阻时,当然要用额定的电压哦。
另外电炉丝通电后拉就很容易拉直了!

楼主:

那算电阻时,用220伏?
即R=220*220V/1000W,是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一土牛一2004/04/17 06:13pm 发表的内容:
那算电阻时,用220伏?
即R=220*220V/1000W,是吗。

1000w是额定电压时的功率,也就是220伏时的功率,你的算法是对的

楼主:

哦~~知道要买多大的电阻了。

网友:

--------------------------------------------------------------------------------
下面引用由eett在 2004/04/16 07:56pm 发表的内容:
P=U x U / R  R=U x U / P
举例:
1000W电炉丝电阻=220x220/1000=48.4欧姆
建议不要用太细的电热丝,我觉得粗的好用。我喜欢1500W的。
...
--------------------------------------------------------------------------------

EETT兄的回贴每次都带有理论,所以有点理解不了,电压不是以24V来算吗?如1000W的;
R=24*24/1000。物理知识都忘了,苦恼中。另外变压器的功率要不要比实际所需功率大点的。
eett说的对,1000W是220V下的,不过这个可是高温下的,室温下测的和那个差很多的

网友:

电热丝做什么用?

楼主:

做切割器的,切割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