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教练线可否自己做的。

楼主(2004-04-18):
不知道教练线可否自己做的。
慬的指教下。

网友A:
我做过jr的DSC线。。4VF的教练线有现成的就没做。。

楼主:
现成的要多少钱一条,好像是比较贵的。

网友B:
其实做起来简单买几个电脑大键盘的插头 把多余的针拔了,用线连接起来 只要2根针3根线(+ - 信号输入输出)就可以了 具体哪个针输入输出 我不记得了网上查查

楼主:
在哪里看过吗。

网友A:
这个。我回头帮你量量对不对

楼主:
谢过狼兄!!

网友A:
量过了。。我的线是 3-4 4-3 不知道那出错了。。那根线我一直在用。。

网友C:
请教钓鱼狼兄:我新买的FUTABA 4YF遥控器教练线的插座是方形的了。现在模型店提供的模拟器的插头都是圆形的。请教怎么办?方形插座的接线图与原形的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A:
方口以前是ff9上的。。所谓的高级接口。。个人听反对搞那个。。我用jr的设备。教练线很容易自己做。。futaba的就不行。。怎么接线我也不清楚。。

网友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