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稳定倒飞成功!

楼主(2004-04-18):
今天半筋斗进入,推杆稳住,稳定飞行10秒后拉杆成功改出。基本不掉高度。非常兴奋!!!!!
倒飞过程中注意方向的操纵是相反的,另外不能打过多方向舵,否则容易半滚改出,翼龙安定性太好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wingdragon2004/04/17 07:45pm 发表的内容:
今天半筋斗进入,推杆稳住,稳定飞行10秒后拉杆成功改出。基本不掉高度。非常兴奋!!!!!
倒飞过程中注意方向的操纵是相反的,另外不能打过多方向舵,否则容易半滚改出,翼龙安定性太好了
可喜可贺!
那个动作是我以前玩翼龙时梦寐以求的!
不过它已经被我卖了,因为学校不给飞:(

网友:

今天翼龙正飞失败
不过还是恭喜你,呵呵
我要加油了!

网友:

天哪!楼上的正飞失败!!!
我无语了……

网友:

今天小鹰初飞成功,就是转向掉高度严重!毕竟是便宜的玩艺,性能不好意思说!

网友:

   加油吧,我第一次飞翼龙的时候是单飞的,由于没有跑道就手掷起飞的,结果动力没开足,机头吻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