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飞过翼龙啊性能如何啊??

楼主(2003-06-10):
翼龙和火鸟哪个性能更好啊??

网友A:
翼龙比火鸟翼面积大很多,更容易爬升。并且有水平、垂直尾翼,更好操控些。
但是火鸟飞行状态则更稳定些。
火鸟适合小风天飞行。翼龙相对风大点也不太要紧。
性能说不上哪个更好些。都是上单翼,滑翔性能都不错。
看你自己更喜欢好飞、不容易摔机一类(但容易飞丢)呢?
还是操控性能好的一类?

网友:
如果不谈价格再把梦幻2000的电池换成火鸟的性能是不是会比火鸟好呢??

网友A:
它们两个比较:动力系统已经不重要了。

网友B:
不要买火鸟阿,很快你就很闷的拉

网友A:


网友C:
火鸟好象是中学比赛用机,设计得很不怎样,而且是两通的,不是说这种方法好才采用,而是为了节约成本,但是偏偏又不怎么便宜,真的想不通,所以你就别想了,而且没有舵机,它的设备不能用在其他机上,真的很不推荐。
最近大家不是很多人玩珍珠港吗?还有那个小J3好象也不错,这个翼龙从录象来看也是相当不错的,可惜真的贵。

网友D:
火鸟肯定是有舵机的,不过只有一个。火鸟虽然很“弱智”也有他的优点,第一:耐摔它的材料是工程朔料,很结实,一般情况不会摔坏。第二:后置螺旋桨,安全不容易损坏。这2点就足够吸引初学者了。想想你新买的飞机第一次飞就伤痕垒垒,还怎么有信心。控制灵活的飞机是很好如j3,珍珠港,翼龙 不过初玩飞机的人一下控制不了这么多通道,反而容易出事,如果你想体会飞行的乐趣还是最好从2通道的飞机入手,飞熟悉了在买也不迟各有各的乐趣!不存在什么好坏

网友E:
同意,我都该先弄个火鸟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