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商赛斯那180

楼主(2004-04-18):
广州车迷网销售京商180电动遥控飞机,请玩过的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网友:

这飞机做工还不错,价格也很便宜,就是感觉没有木质的结实。而且动力不是很足爬升角一大就失速。现在电动款的应该没货吧,市面上都是油动款的。

网友:

这是把我拉进电动深渊的机子。
先买了它,接着买了日本原装镍镉,觉得5分钟太短,又买了日本原装镍氢,充电器不行,又买了昂贵的充电器。重量太大,又买了超越技研的动力组和锂电。改装以后彻底变成了风筝,现在退休挂在墙上。总共没飞过10个起落,却豪资巨大。痛呀!
而且被引入电动3D的深渊。
这机子如果你买,最好找个1:2的550减速器,无论多少钱,都是值得的。否则它只能走航线。不过它没副翼,机翼强度也不能翻筋斗,那还能赶什么呢?

网友:

我飞过阿。。肥猫的。。特爽阿。。能拉筋斗。盘旋。没副翼动作少了很多。有个问题就是左右转弯半径不一样。抗风性能特强。每次飞风都在4-6左右。他那里风总是很大。。挂的三叶15发动机。。哈。。真过瘾阿。。耗油小。。声音逼真。标准舵机就行。。属于入门级油机。。还有就是特结识。。就摔吧。。最惨的一次迎风熄火降落给吹回去了。。途中挂过一次树。。最后掉进山沟里了..捡回来也就机头开了。机翼一点事儿都没。。哈哈。。我都想弄个飞飞了。。
特别建议。机翼中间用宽透明胶带粘一下。机身重要部位最好也加强一下。。毕竟挂油机嘛。。:)

网友(2004-09-20):

正想买电动的呢。。。这么一说就不选择了

网友:

再顶一下就睡觉。。。哈哈
天马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