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电池配合问题

楼主(2004-04-18):
请问:
    1、GWS480的电调,其网站说明最大电池数是8颗--9.6V.请问用超越的10.8V锂聚可以吗?是否会电压太高了?
    2、我的GWS350C动力组拉力一直上不去,配1047浆和申泰7.2V锂电,拉力不到200克(我以前发过帖子的。)由于怕10.8V锂聚烧电调,所以一直没买10.8V锂聚。听说GWS350C动力组配1147浆动力会上升,那能有多大改善?而且,GWS网站上说明,GWS350C动力组的最大电压也就9.6V,用10.8V锂聚会烧电机吗?
    3、超越技研,你的7.2V和10.8V锂聚的参数怎样?还有,你的370动力组该怎样配浆和电池?给参数。
    打架说说看

网友:

GWS350C动力组拉力一直上不去,配1047浆和申泰7.2V锂电,拉力不到200克???
不会吧,是不是马达弱磁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4/18 00:41am 编辑]

是的,350c+1047 7。2v开始2分钟300g得飞机是可以吊得(是完全垂直吊) 我以前就是这样,后来改了1147全程没问题 480电调用10。8v应该没问题 比较比300电调要强一点嘛

楼主: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4/18 00:39am 发表的内容:
是的,350c+1047 7。2v开始2分钟300g得飞机是可以吊得(是完全垂直吊) 我以前就是这样,后来改了1147全程没问题 480电调用10。8v应该没问题 比较比300电调要强一点嘛
哦,看来,我真的要换1147试试了。你用什么电池?

网友:

超越得和老贾得7。2锂聚合我都有,都可以吊。

楼主: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4/18 01:01am 发表的内容:
超越得和老贾得7。2锂聚合我都有,都可以吊。
OK决定买超越的7.2V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5552004/04/18 00:13am 发表的内容:
请问:
    1、GWS480的电调,其网站说明最大电池数是8颗--9.6V.请问用超越的10.8V锂聚可以吗?是否会电压太高了?
    2、我的GWS350C动力组拉力一直上不去,配1047浆和申泰7.2V锂电,拉力不到200克(我以前 ...
怎么不到200克啊。1、看一下你的电池是否正常,申泰的应该可以的。2、看一下你的电调输出电阻是否太大,造成大的压降。3、10.8V的电压理论上说是可以的,但使用中要注意电流不能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