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1板身机完工啦

楼主(2004-04-19):
[这个贴子最后由szc在 2004/04/19 09:04pm 编辑]

1+1飞机到了,我急不及待的想组装,可是~~~没有说明书,跟我的KT机有点区别,KT机我喜欢怎么弄就怎么弄,这个不行啊,很多东西都是安排好呢。
在论坛里我也见到很多朋友问起怎么装,我就把过程简单的贴出来吧,也感谢1+1给我的电话支持:)

楼主:

下次上爽飞图片

网友:

号号!你也是中级模友啦!恭喜!

楼主:

呀呀呀,跟你一样啦,怎么才能做中级模友的呀?很好奇

网友:

发贴超过300贴,不包括水贴

网友:

呵呵。。记得上飞飞贴

网友:

确实不错。

网友:

再问一下那个同木片贴在主翼上面还是下面?

网友:

楼主,主翼的木条是粘在主翼的下面,而不是像你那样粘在上面。粘之前先开好舵机孔,粘好后再开主翼上的舵机孔。如果你的孔开得紧凑,装舵机时会听到“啪”的一声,副翼舵机就能十分牢固,什么胶水都不需要。

网友:

好贴!支持!
希望大家在组装的时候多参考一下网上的贴,我就是因为太迫不及待,装错了!
结果只好返工,费时又费力!!!

楼主:

下面引用由动感超人2004/04/19 11:55am 发表的内容:
楼主,主翼的木条是粘在主翼的下面,而不是像你那样粘在上面。粘之前先开好舵机孔,粘好后再开主翼上的舵机孔。如果你的孔开得紧凑,装舵机时会听到“啪”的一声,副翼舵机就能十分牢固,什么胶水都不需要。
嗯嗯,对啊,我在图片上面注明了啊
还有,装完以后,机翼用透明胶在翼展方向绕一圈,这样就比较结实了。嘿嘿

网友:

好帖

网友:

你用的那个针筒状的是胶水吗?什么胶水啊?

网友:

飞机看起来不错。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zc在 2004/04/19 09:11pm 编辑]

刚刚纠正了一下图片顺序,嘿嘿,放错了
我飞:
你用的那个针筒状的是胶水吗?什么胶水啊?
那个胶水是1+1配的哦

魏军:
十分感谢!照片作的非常好.要是我作这些照片,感觉比造飞机困难多了.
不客气哦~

转速:
飞机看起来不错。
对哦,飞机装起来真的不错,好看,嘿嘿

楼主:

嘿嘿,中国的电动兴起喽~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zc在 2004/04/20 02:26pm 编辑]

还有一点补充:

※装好以后,主翼的边缘适当的用点透明胶加强,会让你的主翼结实很多。

※胶水其实是足够的,但是别涂太多,薄点,均匀点。涂了以后待胶水干一点再贴,一粘上泡沫马上贴紧。

※机身里面其实有一个洞,可以把线从接收机引到尾巴舵机处。这样比较美观。

※天线尽量别跟舵机、接收机的信号线一起,这样可能会干扰。

※机身前段主翼前端有个凹进去的小坑(大概4cm×2cm),这是放电调的,接收机藏进去以后用一块桐木片在外边覆盖,如果有开关的话,可以把开关装在桐木上面。

※在接马达木条之前,记得先试一下是否能插进动力组的方洞,我的350C动力组就插不进,要削,要不然把目条贴紧在机身以后再来削就不方便了。

※我个人认为1+1原装的钢丝比较硬,用来做起落架确实不错,但是如果用来做舵机连杆的话,太硬了。我用回形针来替代的,回形针的比较软,曲成V型以后,更加可以缓冲一定的撞击力。

※除了动力组、机翼、舵要贴紧以外,其它的一切都尽量的以能固定就好了,别贴太紧,特别是舵机,在摔机时能弹出来更好。

※如果有打算用热缩膜包起主翼来加强的,注意先用桐木条加强机翼比较软的边缘,要不然热缩膜一缩,加上有热量,泡沫很容易就会变形。

※这个飞机设计得比较合理,但是重心还是要注意,毕竟每个人的设备不同,有翼型的飞机跟没翼型的飞机不同,新手第一次起飞时,我建议先试一下走直线起飞降落,一发现不对劲马上降落,调整好再次放飞,别急着起飞就忙着转弯。要不然这么漂亮的飞机就会浪费了哦。

如果写错了,麻烦1+1纠正。谢谢。
祝爽吊~

网友:

碎机配送的胶水要多长时间才干?

楼主:

薄薄的一层擦上去,涂几下,涂到有点胶、有点丝出来,这样贴上去马上就贴稳,如果胶水涂厚了,譬如贴完机翼以后,要在外边辅强一些的话,这里如果比较厚,就要等久一点,要一天。

楼主:

天呀,今天才发现原来当时在主翼加强的透明胶居然有10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