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我一下,我的翼龙没反应了

楼主(2004-04-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先说明一下毛病可能是由于什么原因产生的。
比如:摔机、入水、误操作等。

网友:

给你点建议:
1、拔掉所有插头,检查有无虚插、脱线。
2、不要把所有舵机插上去,一个一个分别插在不同的接受机插头上,检查是否由于某个舵机的损坏导致整体瘫痪。有条件的话不要使用电调供电,而单接一个6V电源。
3、确认电源是好的。包括发射机和接受机。
4、把发射机天线摆向不同位置,或到室外实验,判断是否由于室内干扰。
5、如果没效果,可初步怀疑遥控器有问题,有条件换个遥控器来排除舵机的问题。
把实验情况告诉我。

网友:

会不会是发射机出了问题,你先检查一下发射机.

网友:

无独有偶,我的翼龙也出现一模一样的现象.表现为:不能遥控.接收机完全没反应.就像是发射机和接收机完全隔绝了一样.电调和舵机应该是没问题,故障范围缩小到发射机和遥控两者.发射机能玩FMS,全部三极管拆下用电表测试,没问题.初步判定:故障在发射机的几率较小;检查接收机,没见有烧过元件的痕迹.也没烧焦的味道.
故障究竟在哪里?救命!!!!!!!!!!!!!!!!!!!!!!!!!!!!!!!!!!!!!!!!!!!!!!!!!!!!!!!!!!!!!!!!!!!!!!!!!!!!!

网友:

早就说过,翼龙的遥控很水

网友:

下面引用由山东汉2004/04/20 09:14am 发表的内容:
早就说过,翼龙的遥控很水
我的没事阿,都飞了快50个起落了,还泡过水都没事。距离很远,就是感觉风门手感有待提高,但还是比火鸟的好,毕竟是标准操作方式,以后可以飞油机喽!

网友: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4/20 02:39am 发表的内容:
无独有偶,我的翼龙也出现一模一样的现象.表现为:不能遥控.接收机完全没反应.就像是发射机和接收机完全隔绝了一样.电调和舵机应该是没问题,故障范围缩小到发射机和遥控两者.发射机能玩FMS,全部三极管拆下用电表测 ...
你肯定摔过机吧?嘻嘻,别不好意思说出来。
赶快查一下是否接受机的晶体摔坏了,或者接触不好,这种现象多半由于剧烈碰撞后晶体损坏,或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metalman在 2004/04/20 02:39am 发表的内容:
无独有偶,我的翼龙也出现一模一样的现象.表现为:不能遥控.接收机完全没反应.就像是发射机和接收机完全隔绝了一样.电调和舵机应该是没问题,故障范围缩小到发射机和遥控两者.发射机能玩FMS,全部三极管拆下用电表测 ...
最重要的是去检查晶体,晶体就等于一个人的心脏耶!!!

网友:

支持; 说对了, 我验证过了, 是接收机晶体摔碎了; 别的没事, 换上就好。 所以注意减震, 接受机搞块儿泡沫裹起来 , 损失会小很多

网友:

现在我飞得最多的就是模友们谈论最多的"翼龙",直到现在,我的翼龙也只摔过2次,而且还是新手给我摔的,记得一次,我先把飞机飞到高空,让新手接机飞,居然给我来个筋斗....我记得当时的风力不小,3-4级左右,就被他这么一折腾,机翼分裂,人机坠毁....还有一次就是电池不够力,没充足电,也是打个筋斗就就OVER啦,不过20的高度掉下,居然只是机身变形,机翼居然还是好的....好荣幸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wingdragon2004/04/20 09:27am 发表的内容:
你肯定摔过机吧?嘻嘻,别不好意思说出来。
赶快查一下是否接受机的晶体摔坏了,或者接触不好,这种现象多半由于剧烈碰撞后晶体损坏,或接触不良造成的
首先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不过还是觉得朋友你有点自作聪明的味道(说笑).我的设备不是摔机后坏的,(事实上我的翼龙除了头两次摔过外,也很久很久没摔过).而是前几天我在家调整摇臂,调好后开机,没反应,莫名其妙的坏了.我也觉得是最有可能是接收晶振坏了.发射机好像没问题,用收音机靠近能听到调制声.且能玩FMS.证明编码和发射电路都OK.现在最有可能是接收机的问题.用万用电表不知如何才能测出晶振的好坏?

网友:

你肯定 电调没问题吗?
提醒你一下:
我的就是电调虚焊引起的,
重新焊接后故障消失。

网友:

下面引用由mrlf2004/04/20 09:06pm 发表的内容:
你肯定 电调没问题吗?
提醒你一下:
我的就是电调虚焊引起的,
重新焊接后故障消失。
电调应该没问题,插上电调,用万用表测接收机红黑二线,5V电压,没错.至少输出到接收机的电压没问题.不但电调不动,舵机也没反应.今天把接收机的晶振接到其他牌子的接收机上,用翼龙发射机能遥控,证明原发射机和原接收晶振都没事.通过排除法,得出结论,最有可能是接收机本身坏了.可是无缘无故又没摔过,元件又没看到有烧过的痕迹,究竟接收机哪里坏了?各位高手能解答我的疑问吗?急死我了!!!!!!!!!!!!!!!!

网友:

求解ing

网友:

我的也是在正常降落后接受机坏了的  现在换了T4VF的   连垂直坠毁后都没事

网友:

接收机坏得莫名其妙,真的不甘心啊!一定有原因的!谁能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