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火鸟403,怎么没有尾轮?如何滑跑起飞?

楼主(2004-04-20):
并且V型尾翼地面滑跑方向好控制吗?

网友A:
在飞前推一下飞机,看看能不能跑直,如果可以直接起飞。
地面滑跑控制方向那是大飞机才需要的,小飞机跑个10米就起来了,一般不用你控制方向。

网友B:
400和403我都飞过,我觉得403非常的好飞

网友C:
可以具体说一下400的尾仪
怎么调整吗?
控制竿怎么控制?
没飞火火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