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T板做翼形

楼主(2004-04-20):
[这个贴子最后由ylf999在 2004/04/21 11:53am 编辑]

我可以代加工KT机的翼形~~平凸或双凸都可以做到~~不知道有没朋友有兴趣~~
没有数码相机啊~~很想上传制作方法~~
其实最重要还是买到合适的版~~~手头上这种能卷出直径 1 厘米的圆柱体而不产生皱纹及断裂, 重新展开后表皮会出现皱纹,但白色的芯能完全复完

网友:

怎么联系啊?sunnyland@21cn.com

网友:

请问你的翼型怎么弄的啊?

楼主:

我顶上来

网友:

ylf999,我想和你联系一下,交流KT机的翼形做法。

网友:

说一下是什么版材?是在大南路买的?

楼主:

其实最关键是找到合适的板~~~
具体来说要做有翼型的机, 机翼和机身就要采用不同的KT板, 5MM的板虽然能通过加热弯曲, 但弯出来的形状并不能如你所愿,而且重量也是主要的问题. 优质的KT板的外皮质量很好的, 强度也高, 但不适合做机翼. 另外, 部分KT板板芯有纹理的, 只要顺着方向就能轻易弯曲. 转头看能不能用手机拍点照片上来

网友:

下面引用由ylf9992004/04/21 05:59pm 发表的内容:
其实最关键是找到合适的板~~~
具体来说要做有翼型的机, 机翼和机身就要采用不同的KT板, 5MM的板虽然能通过加热弯曲, 但弯出来的形状并不能如你所愿,而且重量也是主要的问题. 优质的KT板的外皮质量很好的, 强度也 ...
能说一下是什么版材?多少mm的,是在大南路买的嘛?

楼主:

暂时能方便买到最比较薄和轻的只有4MM的板了~~ 做法和EPP材料成形一样, 里面需要有一些骨架来定形. 大南路我没去看过, 我的是在画框店买到的~~只要选对材料就很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