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收到翼龙,兴奋中。。。一会儿开始装,明天去爽飞!

楼主(2004-04-21):
现在翼龙配的都是17克舵机,爽!!!

网友:

哦,是不是发射机油门在左手边的?在论坛搜索一下关于翼龙补强的帖子,补强一下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jeff2004/04/20 04:18pm 发表的内容:
现在翼龙配的都是17克舵机,爽!!!
哈哈,现在空中坦克更加所向披靡了!!

网友:

祝成功升空

楼主:

多谢大家指教!!!

网友:

那里买的,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方2004/04/20 07:37pm 发表的内容:
17克为什么爽?
翼龙的首批陀机就是17克的,很好用,也不易坏!

网友:

我也是前几天才收到翼龙的
当时也是跟你一样兴奋,随便拿透明胶粘了下就去飞了
结果飞了 5分钟还不到(其实离地时间不超过 5秒),就害得我几乎
花了整个周末在重新维修、调试。
所以提醒你一定要克制冲动的情绪,一定要 补强 了才去爽飞!
尤其是机身和连杆的连接处,如果出问题损失会很大!

网友:

在爽飞之前记得看看我的CHECK LIST哦!祝成功!

楼主:

是啊,不过我已经将主翼的周围用胶带加固了,不过我有个疑问,升降舵和方向舵运动的幅度不大是正常的吗?

楼主:

我是南京人,我也是在深圳邮购过来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jeff2004/04/21 10:07am 发表的内容:
我是南京人,我也是在深圳邮购过来的。
翼龙是三通道飞机如果从来没有接触过遥控飞行,最好先在模拟器上练一下,或第一次飞行一定要找个熟手带一下。就跟骑自行车一样,虽然容易,但还是要有人指导,否则再好骑的自行车,再灵巧的人第一次骑车,难免要摔跤。

楼主:

说的是啊!这点很重要!!

楼主:

顺便发一个我用3D-MAX做的法拉利F1方程式赛车

网友:

下面引用由jeff2004/04/21 11:49am 发表的内容:
顺便发一个我用3D-MAX做的法拉利F1方程式赛车
(photo.5imx.com/up/0404/20044211050470.jpg)
看来你是3Dmax的高手阿,有兴趣和你交流一下。你的邮件地址?

楼主:

menghuanzhixin1601@sina.com

网友:

如果嫌舵面行程不大,可以把连杆的 舵机摇臂端连在最外测的孔,
而舵角端连最内的孔,不过这样改后操纵会相对灵活些的,提醒你注意。

楼主:


网友:

我建议你首飞别大舵量哦

网友:

有MAX的同道模友,不要放过!!
你的建模还好啊,学了多久的。有时候要多交流才行。
QQ4601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