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冒险三级风飞猎鹰终于飞丢了!

楼主(2004-04-21):
电机的不能控制水平舵,风大不能控制下降,加速上升,不加速就吹跑了!哭啊
请教一下火鸟400的v性尾翼到底是怎么控制的!能不能上升下降和转向分开,单独控制
就是说飞搞了,顶风时强制从高空俯冲下来,我宁可摔机,也不想再飞丢了!!

楼主:

苦苦苦求证---------------------------------------------------------
我就是问火鸟400的v型尾翼能不能相当于水平尾翼的作用
比如说直线俯冲不转向, 不那种混合效果的,

网友:

火鸟没玩过,翼龙不错,比较像飞机

网友:

我的403刚飞丢

楼主:

楼主,来qq55625207聊聊,-------------------------------同是天涯沦落人

网友:

上升气流不大,还可以通过单发启动让飞机进螺旋来降低高度。若碰上强上升气流……,听天由命吧。

网友:

风大的时候完全可以中速打降舵,让403直线飞行。我试过

楼主: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的对吗?
V 尾要想同时有升降和方向功能,必须混控。
差动为方向控制(v型尾翼同是同向运动才能转向啊,怎么叫差动?)
联动为升降控制(v型尾翼同时向上,飞机上升,同时向下,飞机下降)

网友:

你理解的对。火鸟我不了解,但V尾就是这么控制方向和升降的。差动就是V尾的两个舵面运动角度不同,有差异。

网友:

玩有副翼的,一定不会飞丢。

网友:

火鸟403可以把升降和方向分开的.我就有一只鸟感觉还可以.超级耐摔.有一次在30米左右撞上高压线直掉到地上,拿起来还可以飞.   :)

网友:

唐山大兄:火鸟400的控制原理是这样的,V形尾翼的右半边(从后方看)受力拉起时,翼上面气流速度减慢,静压增大,产生一个垂直于翼面斜向外的力。这个力可以分解为垂直向下和水平向外的两个力,水平的那个力起到转弯作用,向下的那个力起补偿作用(飞机转弯时要低头)。这就是火鸟400是最容易飞行的原因。对于T行尾翼,则没有补偿作用,所以飞翼龙转弯时要拉杆(加油门也行)。
火鸟403可以满足你所提的要求(在第二种模式下)缺点是降落势头重。

楼主:

下面引用由山东汉2004/05/02 09:02pm 发表的内容:
唐山大兄:火鸟400的控制原理是这样的,V形尾翼的右半边(从后方看)受力拉起时,翼上面气流速度减慢,静压增大,产生一个垂直于翼面斜向外的力。这个力可以分解为垂直向下和水平向外的两个力,水平的那个力起到 ...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ujian3862004/04/30 06:17pm 发表的内容:
火鸟403可以把升降和方向分开的.我就有一只鸟感觉还可以.超级耐摔.有一次在30米左右撞上高压线直掉到地上,拿起来还可以飞.   :)
太危险啦!不要在这种地方飞!

网友:

下面引用由唐山大兄2004/04/21 00:28am 发表的内容: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的对吗?
V 尾要想同时有升降和方向功能,必须混控。
差动为方向控制(v型尾翼同是同向运动才能转向啊,怎么叫差动?)
联动为升降控制(v型尾翼同时向上,飞机上升,同时向下,飞机下降)
怎么让舵面往下运动?

楼主:

下面引用由firebirdcfso2004/05/03 01:06pm 发表的内容:
怎么让舵面往下运动?
我的意思是你从机头正面向后看过去,
不好意思v尾“上,下”不是可以清楚地说,“上”就是像是相当于v尾的“内”吧,
我这样说你应该明白了吧?
火鸟的舵机复位是靠橡皮筋的拉力!

网友:

强烈建议玩带副翼的飞机,。。。

楼主:

下面引用由cst2004/05/08 07:27pm 发表的内容:
强烈建议玩带副翼的飞机,。。。
我还打算直接把油机改成带襟翼的呢!
可惜我的t4vf不能混控!

网友:

真想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