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碳纤KT机机

楼主(2004-04-21):
[这个贴子最后由dkme在 2004/04/21 01:53am 编辑]

减速动力组:蚂蚁 super 370  1080浆
电池:贾志强 1600mah 7.4V 锂聚
舵机:蚂蚁6G
电调:GWS ICS 300
感谢: eett, szc, 老孟和帮助过我的人!

网友:

起落架这样行吗?个人觉得直接与主杆连在一起好点。

楼主:

不知道,试过才只,去飞之前跟主干连一下,是有点晃

网友:

不错!第一架就做得干净利落。
注意第一次飞前先检查飞机是否能跑直,然后平飞找找感觉,动力可以不用开到最大,飞熟了再做动作。
起落架劈叉有点大,可能影响强度。一般有30度就够了,尤其对偏软的材料。

楼主:

收到,飞过后再上图!

楼主:

http://www.hunanit.com/bbs/Uploadfile/2004-4/200442520412228.jpg
http://www.hunanit.com/bbs/Uploadfile/2004-4/2004425204131235.jpg
http://www.hunanit.com/bbs/Uploadfile/2004-4/2004425204140885.jpg
http://www.hunanit.com/bbs/Uploadfile/2004-4/2004425205023559.jpg
由于方向舵机抖舵,只使用了两个舵机(副翼和升降),故无法飞悬停动作,但动力感觉是可能胜任的。jeepman和老孟试飞了一下,感觉飞机性能还是很不错的,低速性能很好,动作很灵活,如果有方向舵悬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起落架可以不要,收油门降落很轻飘,不要起落架飞机也不会受什么损伤,而且对提高飞行性能有利!
由于制作上不到位,在飞行中由于新手操纵过猛,造成机翼在空中折断,终于炸了,不过损失不大,仅损失了几块KT板而已。
问题:由于机翼加固用碳纤和机翼之间的粘合不够牢固,飞行中松脱,导致机翼折断。
总结:结实的飞机太重要了!特别注意机翼部分的加强,用热融胶粘碳纤该不够,可能用大面积胶带粘上效果会好点!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eett在 2004/04/26 06:09pm 编辑]

帮你编辑
建议用AB胶或环氧树脂。

网友:

不用费心机想去用什么强度高得胶!机翼部分左右用KT30MMX50MM板作的斜撑,用热胶贴在机翼和机身交界处。结构强度够,轻,比什么方法都好,桥梁工程和建筑屋架都是这样搞得。

网友:

这是我头一回听说KT3D机翼中间断裂。呵呵。

网友:

不怕,加油,继续再来
你应该是用泡沫胶来粘的对不对?我的KT机是用热溶胶来粘的,超坚实,不需要斜撑,不过太重了。帅呆王子的办法不错,斜撑,既结实又轻。
加油加油!!!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我心高飞在 2004/04/27 00:43am 编辑]

断口很整齐,主翼应该是两片粘起来过吗?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4/26 06:50pm 发表的内容:
这是我头一回听说KT3D机翼中间断裂。呵呵。

楼主:

机翼是整体,不是两片粘的,问题在于热融胶用得太少,也是怕太重,一边粘三处,由于是新手飞行,动作太猛,胶脱开后,机翼承受不了压力断裂

网友:

这个飞机的造价说一下吧!

楼主:

造价?
5mm KT板一块 8元
600碳纤杆 2根 30元 (未损坏)
1mm 毛衣针 2根 0.5元
可乐瓶盖2个
其余的是机电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