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的动力组和电池有谁用过?

楼主(2004-04-21):
370SUPER动力组劲力版和7.4V1600MAH模型专用锂聚合物电池组性能怎样?好用吗?
电池组和超越技研的、贾志强的相比如何?

网友:

我买了,但是还没有正式使用,不过装机感觉了一下,动力还是比较足够的。

网友:

不错哈,就是容易滑丝,蚂蚁给我说的包换,算了,难得麻烦他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alexonline2004/04/21 07:57pm 发表的内容:
不错哈,就是容易滑丝,蚂蚁给我说的包换,算了,难得麻烦他了
请问滑丝指的是什么?

网友:

螺丝打滑

网友:

我的也出现了滑丝。用螺丝胶起来还算可以用。
滑丝就是螺丝上不紧了。

网友:

是不是拧得太用力了。我就从来没有过。不用太用力,只要你不是推力,是拉力,那么旋转方向正好使螺丝自动拧紧,所以不用太用力拧。

网友:

嘿嘿
我已经找到了好的替代品
不过没图实在是不好说
就是用并口接线器
用在折叠桨上的

网友:

蚂蚁舵机不好啊!我买了4个,有两个抖舵!都是向左抖

网友:

对呀!螺丝不用太紧,拉力的话自动会上紧的。

网友:

舵机不好用, 总是颤舵。

网友:

说蚂蚁舵机跳舵的人太多了,不过我要解释一下,我在很多贴子里说过,当你拧螺丝时,如果给轴的纵向施加过大的压力,几乎100%的会使舵机永久性跳舵。原因是造成电位器接触不良。如果舵机到手时是好的,后来坏了,那原因就在于 此。所以大家一定注意,拿着摇臂拧螺丝,而不是舵机。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4/22 00:16am 发表的内容:
说蚂蚁舵机跳舵的人太多了,不过我要解释一下,我在很多贴子里说过,当你拧螺丝时,如果给轴的纵向施加过大的压力,几乎100%的会使舵机永久性跳舵。原因是造成电位器接触不良。如果舵机到手时是好的,后来坏了, ...
支持楼上的说明!!!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4/22 00:16am 发表的内容:
说蚂蚁舵机跳舵的人太多了,不过我要解释一下,我在很多贴子里说过,当你拧螺丝时,如果给轴的纵向施加过大的压力,几乎100%的会使舵机永久性跳舵。原因是造成电位器接触不良。如果舵机到手时是好的,后来坏了, ...
好象有点用力了,但是不跳
就是一个噪音大,一个噪音小,奇怪
反观用在副翼上的gws,唉,为什么差距怎么大啊

网友:

价钱不一样啊。跳舵如果是因为舵机电位器的原因可以这样解决:打开舵机上半部分,卸下齿轮,漏出电位器,用2B的铅笔轻轻的均匀的涂上一层灰,问题就可解决。我的一个舵机就是这个原因造成舵机死机的,用的时间稍微长些,就会出现。涂上一层灰,不知道能用多久,有哪位知道啊?相信不会用太久。家里音响的电位器老化,调节音量时,音箱里有烦人的杂音,也可以用上述方法解决哦。。。就是时间用得不长。。哈哈

楼主:

下面引用由cst2004/04/22 06:30pm 发表的内容:
价钱不一样啊。跳舵如果是因为舵机电位器的原因可以这样解决:打开舵机上半部分,卸下齿轮,漏出电位器,用2B的铅笔轻轻的均匀的涂上一层灰,问题就可解决。我的一个舵机就是这个原因造成舵机死机的,用的时间稍 ...
嘿嘿,这不和我插内存条开不了机的时候的做法差不多了,不同的是用橡皮擦

楼主:

7.4V1600MAH模型专用锂聚合物电池组性能怎样?好用吗?
电池组和超越技研的、贾志强的相比如何?

网友:

蚂蚁舵机6G舵机可以啊  虽然声大了点  但是抖舵我没发现

网友(2004-07-09):

如果是电位器的问题的话就先用橡皮擦弄干净,也可以用酒精洗一下,然后在电阻膜上薄薄地涂上一层硅油,保证以后不会出现抖舵的问题,我拿电位器在仪器上和音响上测过,波形没有跳动和杂波,在音响上没有丝毫接触不良的杂音,跟新买的一样,而且比新买的到出现杂音的时间要长好几倍!很爽。

网友:

没有硅油的话就用精密仪表油吧,效果稍差,实在不行就用烹饪植物油吧,不过可能会干涸,呵呵。

网友A:
伪劣产品

网友B:
蚂蚁的动力组现在还可以,出力也不错了,只是370电机的寿命不长,这也是炭刷电机的通病。不过蚂蚁的1047桨却是价廉物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