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买了珍珠港空机,请教怎么装?

楼主(2003-06-11):
我刚买了珍珠港空机,还没有安装就把手扎破了,^_^!
我只有9g的Himark 50BB舵机,我感到它里面好小,没有办法装两个舵机,有没有装过的,告诉我装的方法?

网友:

一个装在里面,控制升降舵,另一个装在外面驾驶舱,控制副翼。方向舵用玻璃胶固定。

网友:

俺的是和在一起的,要小的多

网友:

     说详细一点:水平尾翼的舵机有三种装法;A:横装,舵机底部侧的泡沫要切掉一些。B:装在坐舱后面的机身里,要把机身的上盖切下一段,装好舵机再用玻璃胶固定。C:把舵机摇臂卸下机身底部开一个小洞,把舵机从里向外倒装,用螺丝固定以后再装摇臂。

楼主:

谢谢各位!

楼主:

不好意思,另有一个问题,
如果按照上面各位的方式把舵机装到珍珠港里,那么怎么固定舵机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test4222003/06/10 10:17pm 发表的内容:
不好意思,另有一个问题,
如果按照上面各位的方式把舵机装到珍珠港里,那么怎么固定舵机呢?
      副翼可以用自攻螺丝,水平舵机要用桐木做支架。

楼主:

自攻螺丝攻到哪里呀,不会是泡沫上吧,是不是需要在泡沫上面加一段桐木,然后自攻螺丝攻到桐木上!
水平舵机用桐木做支架后,支架用什么跟泡沫连接?
谢谢!

网友:

自功螺丝可以套个垫片然后拧上去
连接可以用乳白胶(个人意见)

网友:

    固定支架的胶水用白乳胶或者双面胶。副翼的自攻螺丝直接上在泡沫上,先攻好丝,点上几滴白胶,等几个小时,在白胶还没完全干透的时候再攻进去,就万事OK 了

楼主:

各位大侠说的白乳胶是建筑上用的白乳胶吗?
我家装修后还剩下半桶(可能有十几斤吧),是这种吗?还是特别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test4222003/06/11 09:06pm 发表的内容:
各位大侠说的白乳胶是建筑上用的白乳胶吗?
我家装修后还剩下半桶(可能有十几斤吧),是这种吗?还是特别的
就是那种了,很便宜,3元一大瓶

楼主:

对了,作支架的桐木是用什么粘结呢?是白乳胶呢还是什么?

网友:

也可以用白乳胶

楼主:

上次有朋友推荐的703硅橡胶如何?

网友:

703很好啊!~~~~~
它干固的时间适中,干固后胶水也比较有韧性。很适合航模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又要问一个问题,
怎样作桐木支架,我感到珍珠港机身内的地方非常小!
是不是先作一个方形的桐木支架,然后把舵机用螺丝固定到支架上,最后把桐木支架用白乳胶粘到机身上?
做桐木支架的时候注意什么?
请高手指点!!!!!!!!!!!11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太简单了吗!

网友:

呵呵,你该另外开个主题,我们都以为你是在说这空机的事情!
你的做法应该没错,只是做的时候小心点就行了,桐木尽量大点,这样的话上舵机就不会裂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