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加,我加~~~~~把火鸟电池加到9.6伏

楼主(2004-04-22):
把火鸟403
电池
加到9.6很过瘾哦~!3分之1就可以平行飞行,满动力爬升到50米10秒,下来更快~

网友A:
当心烧坏电机!!

楼主:
还好哦~飞了40多升降了~一开始加大马力,飞个500米,关掉动力,开始滑行,到50高时在加马力,重复一次,在下来,留空时间目前以到32分钟~~~~~!

网友B:
呵呵。你的名字让我想起了我的大手镯 +3点道术的。。哈
还是尽量不要加电压。。电机寿命会短很多的

网友:
呵呵!!你试试找找气流!!

网友C:
我用7.4V锂电,飞到不想玩了!时间太长了……肯定超过30分钟

网友D:
380马达便宜又长寿,只要玩得爽就好。
有人喜欢暴力,有人喜欢长时间飞行。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啊。

网友E:
当心你的线路板。

网友F:
温馨提醒您:如今气候热,飞行时请注意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