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7.4v锂聚合电池串联可以使用吗?

楼主(2004-04-22):
既然10。8是3单体块串,我想4块应该也可以吧,大家说呢?

网友A:
每个电池的电流应该是有限的
但是电压增加可以提高功率,电流减小适合保护碳刷
这个以前飞飞达的时候感觉非常明显

网友B:
4块串联,当电池充饱时电池电压达到:4.2Vx4=16.8V,电压较高,1、应考虑到电调是否可以承受;2、电压过高,负载是一定的,回路是否会过流,电池,电调、马达能否承受?
3、电调的截止电压的问题,4棵的截止电压:2.75x4=11V,目前11V的截止电压的电调没有吧,除非自己DIY的电调,可以作做到。电调截止电压的设定是为了保证舵机及控制回路正常工作,达到顺利回收飞机的目的,11V电压远没达到截止电压,但电池放电已经没有了保护,很容易过放电的,过放电对锂电是致命的打击。。

网友C:
我认为不会过放电,在大电流放电的情况下,外部电压并不是电池电动势啊.
快没电的时候相差还是蛮多的.
再说的时候不可能一直飞到自动断电吧?
都是飞的没什么力了就下来了.

网友D:
主要问题是电调能受得了吗?

楼主:
呵呵~,我所得是用在无刷电调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