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舵机爱打齿,还挺贵,自己修理!!

楼主(2004-04-22):
[这个贴子最后由唐山大兄在 2004/04/23 01:41pm 编辑]

网友:

替换就不知道,但俺老家是丰润的,呵呵...

网友:

买新的舵机咯!听说现在翼龙都是配17克舵机,感觉还不错哦!!!

网友:

也是, 挺好的翼龙, 为啥配件跟不上呢???真是不争气, 卖配件又
不是赔钱

网友:

下面引用由长庚明月1232004/04/22 04:01pm 发表的内容:
也是, 挺好的翼龙, 为啥配件跟不上呢???真是不争气, 卖配件又
不是赔钱
9494,模型一般都只卖整机,好象一次性筷子,用一次就扔,唉!好在广州可以买到雷鸟舵机,质量还不错,又便宜65元。

网友:

下面引用由ltaa2004/04/22 04:24pm 发表的内容:
9494,模型一般都只卖整机,好象一次性筷子,用一次就扔,唉!好在广州可以买到雷鸟舵机,质量还不错,又便宜65元。

那里有?怎么我没找着!

网友:

也可以考虑华迈的20克金属齿的舵机(100RMB),很结实。我用了半年都没有问题。

楼主:

欢迎回家
我单位在丰润,区 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wzh2004/04/22 04:30pm 发表的内容:
也可以考虑华迈的20克金属齿的舵机(100RMB),很结实。我用了半年都没有问题。
求助:100元的华迈你在哪里买的??5imx商城卖120元啊!!

网友:

用 蚂蚁的可以吗?
我的翼龙一个原装舵机摇臂断了,又没有备件换,结果搞得现在都没法玩 :(
哪位想到有什么合适的 替代品吗? 其他微型舵机的摇臂可以用在上面吗?

网友:

根本原因在于那两个拉杆。
换舵机是治标不治本的,把拉杆换成碳杆,包你不打赤。
你想想舵机多少钱?碳杆多少钱?

楼主:

终于解决了!

拆开舵机,看到末级齿轮有个齿打掉了,正好末级齿轮转动角度很小,避开坏牙即可!
注意,这个齿有一个定位的突起,用斜齿的指甲钳剪掉,在用璧纸刀修理一下,强行把缺齿位置转道原来定位凸起的位置,即可!
哈哈,省了72元
继续飞!!!!!!!!!!!!!!!!!

网友:

看来火鸟的皮筋+钓鱼线的组合对舵机的保护是要好一些啊!哈哈

网友:

好消息,翼龙有17克的舵机了,现在已装上飞机,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