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知道怎么切割泡沫方便吗?

楼主(2003-06-11):
我以前只听说过用电阻丝的方式,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做?

网友A:
高密度的用电热丝才行,密度低的电热丝一碰就收缩一大块。

楼主:
那只能用裁纸刀了???

网友B:
密度低的电热丝 也可以切!!! 调好温度!!! 稳!准!狠! 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06/11 09:27am 编辑]
我用的是建材用的泡沫塑料,密度很低,用电热丝切,无论你多稳,多快,也快不过它的收缩速度呀!!我试过无数次了。

网友C:
mingji
我估计你这架飞机飞上天后,肯定很难操控。
一个字
贼

网友A:
不会呀,我今天刚试飞,用MOSQUITO的EPS-300C,因为用的是18%的翼型,速度不是很快,但舵量很小就可以了,总的来说还可以,控制起来也不算太难,经过另一高手三个起落的调整,我已能教好的操纵了。不过今天断断续续的下雨,不能尽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