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s的微型接收机能否用于翼龙

楼主(2004-04-23):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4/22 06:46pm 编辑]
GWS的微型接收机,(在地面的)遥控距离是150米,不知能否用于翼龙?会飞丢吗?
是否可以用100步,不拉天线看遥控效果的方法,来试遥控动作的可靠性。

网友A:
当然可以,GWS的东西很不错。
你该想想150米以外,你能看清飞机吗?
再说这个数字是保守的说法,实际应该超过这个数的。
4VF说明上写的是1000米,但在航空模型上看到的实测距离有1500以上。

楼主:
谢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770826在 2004/04/23 08:06am 编辑]
GWS R6N六通道微型接收机的是300米,空中距离有1000米。

楼主:
我用的是原来先毫直升机上的4通接收机,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