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蚂蚁20A电调

楼主(2004-04-23):
调速器线性控制能力怎么样?

网友:

听用过的朋友说线性不是很好,但我觉得买这个主要考虑的是价格。
只是线性差点,用起来是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
飞3D差点,要是飞普通飞机是很超值的。

网友:

飞普通练习机足以,飞3d不行,线性不怎么好,而且反应速度不快
匿名

[求助]关于蚂蚁20A电调

线性不好可以设置发射机油门的线性设置,反映慢就没辙了。

网友:

线性不好?
听用过的同志说与 4VF 配合线性很不错啊?
怎么回事? 可能每个人标准不太一样吧。
我过几天就可以正式告诉你怎么样啦 , ^_^

楼主:

下面引用由mrlf2004/04/23 04:31pm 发表的内容:
线性不好?
听用过的同志说与 4VF 配合线性很不错啊?
怎么回事? 可能每个人标准不太一样吧。
我过几天就可以正式告诉你怎么样啦 , ^_^

     期待...

网友:

经过使用, 我觉得蚂蚁电调线性很不错啊,你的手指每挪动一毫米油门都会有相应的变化
比翼龙原配电调强多了,不过速度的确稍慢一丁点。(我飞翼龙,所以不介意,呵呵)
(其实翼龙电调看做工用料其实都比蚂蚁的好,估计性能之所以差是受制于其发射机了)
其他:
1、无电压保护,要注意使用时间
2、油门微调必需全关才能关闭动力。(不过也无所谓)
综上,我认为蚂蚁电调用在要求不是特别高的场合是非常超值的,推荐!
注:本人发射为 T4VF,接收机为 飞高和 136F,使用飞机为:翼龙
不过由于我没用过 GWS 等更好的电调,所以也不知其线性等方面和高档电调还有何差距
因此上述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蚂蚁的东东价格不错!!!一般玩玩足够了,玩3D千万别用啊~~会S人的啊~~~反映太慢啦~

网友:

我用过GWS的,感觉差不多的~~~就少了个油门最低点,反应慢了一点点,不知道最大放电电流怎样CHECK。
25元不买白不买~~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一土牛一2004/05/03 05:09pm 发表的内容:
我用过GWS的,感觉差不多的~~~就少了个油门最低点,反应慢了一点点,不知道最大放电电流怎样CHECK。
25元不买白不买~~
和GWS差不多?实在是不感苟同。我手头上有GWS480、20A航佳和20A蚂蚁电调各有一个,也是和4VF一起用。蚂蚁和GWS比差太远了,连航佳都比不上。如果你用手拿着电机来试电调的话你会发现蚂蚁的电调除了油门最大时电机的震动较少之外其它各个位置都有较大的震动,GWS和航佳都不会有这种情况。如果是飞3D的最最好还是用GWS,飞其它用航佳就行,它的性价比是最好的(个人认为)。同参数的电调中的价格是1个480GWS约等于2个20A的航佳和约等于5个20A蚂蚁的电调。如何选就看你自己的实际情况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一分钱一分货,个人认为,蚂蚁的电调只能说可用,性能就不敢恭维了

网友:

蚂蚁电调的输出脉冲频率很低.所以在低速时电机会有很大的震动.同时电机的效率也很低.而它用的原件跟GWS的480电调是一样的.只是单片机内部的程序不同.
我试过用同一架飞机,同一组电池.相同的设备及动力组.以同样手法飞行.也就是低速飞行.只用能保证平飞的动力.GWS的480电调,飞行时间平均在25分钟以上.而如果用蚂蚁的电调只能飞行20分钟.飞机为自制KT板上单翼练习机.

网友:

关键在于所用的单片机的主频太低,处理速度慢造成的,另外是程序软件的原因。
至于所用原件和GWS一样,我没比较过,呵呵!不过好象ICS480的功率管的价值就与它整个电调的相当了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mosquito2004/05/06 01:27pm 发表的内容:
关键在于所用的单片机的主频太低,处理速度慢造成的,另外是程序软件的原因。
至于所用原件和GWS一样,我没比较过,呵呵!不过好象ICS480的功率管的价值就与它整个电调的相当了吧!!
蚂蚁的电调的功率管跟GWS的480的一样都是3803.

网友:

我觉得,这些东西成本并不高,一个12C509(GWS电调用的单片机,蚂蚁的用的是12C508A),才几块钱.关健是程序,可是说它的是价格无法估计的.
GWS的电调虽然贵,但是它值这个钱.同样,蚂蚁的电调便宜,但它的性能
也就跟它的价格差不多.

网友(2004-05-25):

呵我就在用

网友:

一句话
人不识货钱识货!

网友:

我今天刚用T4YF发射和R136F接收试了下蚂蚁的20A电调,感觉还行。用小鹰的电机一只,原配4.8V300MA电池一只,蚂蚁SG60舵机2个试的。
1、油门拉杆在最小,电机不转;每推一点都有相应反应。
2、推到最大油门,电机全速旋转,从最大油门收到最小油门,电机停转。再重复操作,动作完全一样,无异常。
3、25元的东西,有这种表现我的感觉还是不错了。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和看法。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我飞2004/05/05 09:39am 发表的内容:
同意楼上的说法,一分钱一分货,个人认为,蚂蚁的电调只能说可用,性能就不敢恭维了
慎买蚂蚁电调,买着便益用着贵。

网友:

买是便宜,但用着也不贵呀.

网友:

我感觉蚂蚁电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25元的价格也比国内某些六七十元的电调好用~
(个人看法)

网友:

下面引用由转速2004/05/26 09:54pm 发表的内容:
买是便宜,但用着也不贵呀.
我买的两个都不能用,不开开关接上电源电机就高速转动,无法使用。你说贵不贵。

网友:

换呀!和谁买的找他换就是了,对了卖家在卖前给测试下就好了。又试了几次电调,好象稳定性不是太好,还是那句话,25元的东西还是值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机械师2004/06/02 08:38pm 发表的内容:
我买的两个都不能用,不开开关接上电源电机就高速转动,无法使用。你说贵不贵。
找蚂蚁联系! 蚂蚁好象也在找你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 ... pic=1325&show=0

网友:

我买的蚂蚁电调不好用,低速时电机时快时慢,当油门关到最小时,包括微调
电机还转。也许是个别的吧,但是我没有换,怕换了还不好用,还要搭邮费,
打算买其他牌子的了。
我用的设备配置为:T4VF+蚂蚁20A电调+蚂蚁370动力组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方2004/06/03 07:08pm 发表的内容:
实在是不敢苟同。
P&C 的电调 70 元,那线性度 25 元的电调能比吗?
同感,绝对的一分钱一分货啊!70的一定比25的好用,要是都一样,那贵的买谁去啊?

网友:

一个摸友刚买了一个蚂蚁电调,打开一看没有接插件,打电话问蚂蚁,蚂蚁讲:他的电调不带接插件,而且从未带过。没有接插件再镇怎能与电机连接?

网友:

还需要再说以下,电调不能用,毛病和我买的那个一样。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方2004/06/04 08:50am 发表的内容:
插件这个问题想说一句,其实没大用处。
和电机相连,真正使用时是直接焊在电机正负极上的。
插件只是测试时方便一些。
这是一个信誉问题,该有的一定要有。否则就是欺骗。
需要说以下,电调上的接插件只有一半,而另一半没有[既接电机的一半没有],过去都是配套供应,现在却说重来没配过。
这是为什么?

网友:

哥们,那个插头是接电源的!别接错了!

网友:

买东西啊,还是相信上海的吧.

网友:

P&C的是台湾人开的,抵制1下啦,谁知道老板是否台DU分子.

网友:

我买的两个都不能用,不开开关接上电源电机就高速转动,无法使用。你说贵不贵。

////////////////////////////////////////////////////////////////////////
机械师 :

  你不会把电源反接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机械师2004/06/04 10:27am 发表的内容:
这是一个信誉问题,该有的一定要有。否则就是欺骗。
需要说以下,电调上的接插件只有一半,而另一半没有,过去都是配套供应,现在却说重来没配过。
这是为什么?
我买的所有电调都不带电机连电调的插头和线,那东西一般自己焊。

网友:

下面引用由suncxc2004/06/04 01:06pm 发表的内容:
我买的两个都不能用,不开开关接上电源电机就高速转动,无法使用。你说贵不贵。

////////////////////////////////////////////////////////////////////////
机械师 :
...
极度怀疑机哥们接线错误........

网友:

我以前接错线,用的是GWS ICS300电调,症状是马达狂转,然后冒烟,呵呵
对啊,会不会是接错线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xunicheng2004/06/04 04:49pm 发表的内容:
极度怀疑机哥们接线错误........

怕是接反,倒过来试了一下,故障一样。
请教以下,这是接线错误,还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需要说明一下,我的接线是按照蚂蚁的说明书来接的。

网友:

嗬嗬,我买的蚂蚁电调的确是带着一个插头,但是这个插头是接电池的,而不是像机哥们说的那样接电机,电机的线是两个上好锡的线头。好像蚂蚁的370电机都不带什么插头的吧?
我不知道蚂蚁电调的电路是什么形式,电池和电机线如果接反会不会出现前面所说的现象,有高手知道的话请不吝指教。

网友A:
蚂蚁大哥的信誉还是不错的,我和朋友买了好几次东西,态度都很好,而且电调的性能和它的价格也算很高的了!
机械师所说的那种情况八成是给接反了,但是你再改过来的话电调可能已经烧掉了.

网友B:
东北人啊,嘿嘿

网友C:
啊?不是吧?你还两边都试过啊?

网友D:
蚂蚁电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