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翼龙舵机摇臂有什么好的替代品吗?

楼主(2004-04-23):
我的翼龙一个原装舵机摇臂摔断了
又没有备件换,结果搞得现在都没法玩    :(
哪位想到有什么合适的 替代品吗?
其他微型舵机的摇臂可以用在它上面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
蚂蚁的摇臂可以用在它上面吗?

网友:

自己用块胶打几个孔看行不行吧

网友:

你的翼龙哪买的?销售点都应该有翼龙的零配件的哦!你去询问吧!

网友:

拿塑料片剪一块,我以前的电动也这么搞过,没问题。

网友:

塑料片不是很保险吧?拿木头削一个,然后打几个孔,这样比较简便!要不就买个摇臂咯,也不算很贵吧?

楼主:

贵是不贵
不过我的是邮购的,没法买配件
我就是问蚂蚁的能不能用? 不行就只有靠 502 了
谢谢各位出注意,那大家继续啊,呵呵

网友:

502不够强,建议你用AB胶

楼主:

晕,用 AB 胶的话万一再断岂不没机会了?
或者舵机就会越长越高

网友:

呵呵,有办法,舵机不用固定太劳,可能对舵机会好一点哦

网友:

用AB胶是不是有点夸张了点?我建议你直接和厂家联系,把一些常换的配件一起要,这不就完事啦!不过价格方面.....希望你能承受!

楼主:

其实我早就准备了
我买飞机时还特地多买了: 电池、电机、主翼、桨  来备用
没想到有备件的一个也没坏
反而还没听说有人坏过的 起落架和舵机摇臂 却被撞坏了,真晕!
只有等蚂蚁舵机到了试一下吧,实在不行就只有靠 502 或 AB 了。

网友:

我比你好点,我的翼龙只摔坏了电调,有一根线给扯断了,不过已经修好拉
不过今天风大,不敢再冒险啦

网友:

哈哈~我的翼龙直到现在就只有机头的飞行员不知"死"哪了,就上个月搞了一次紧急迫降,起落架歪了,飞行员没了,电池有点热,顶仓盖脱了出来,螺丝找不着了...不过总体来说还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