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猛的。

楼主(2004-04-23):
日本原装改进型540马达+行星减速器
马达重量只有120g,超长寿命电刷,小火花。
试了一下,挺猛,玩大机机了。

网友:

嘿嘿,有多猛?介绍来给我们听听

楼主:

齿轮要粘的,明天才能干。

楼主:

目前首选镍镉。其次镍氢。手里有个车用但向电调,先拿来用。

楼主:

我买的电机比猛龙540功率还小点,但重量轻,电流小,效率高,发热低。
下午去模型店买的。
行星减速器是下午去zzwen那里买的。在他那里看到的捷克540无刷和电调,谗死我了。他有一个日本田宫540马达,用手拧不动轴,7.2V也不转的,用12V电瓶实验,上14X10的桨,通电后直接从他手里飞出去了,撞在被子上,的确是猛。

网友:

顶一下,是猛

网友:

我也馋了,流口水~

楼主:

电机是不错,功率再大点就好了。
刚才称了一下,540重170g,550将近200g ,而且电机外客不会发热,后盖的金属会发烫。磁钢也挺强,要用力才能拧动轴。

网友:

流口水中,期待

网友:

顶,支持!

楼主:

嘿嘿,发现这个电机可以调进角,有两个螺丝拧松后,壳上有个刻度,我调到最大,转速提升很多,非常明显。虽然会使电刷寿命短些,但换一对很方便,才24元。

楼主:

实验好了,7.2V下,电流18 A,拉力700g。
可以做真正意义的电动F3A了。

楼主:

刚才用手拿电机转了一会儿,感觉一下,第一感觉:危险。

网友:

在那?能邮购到吗?

网友:

哇塞,够强!

楼主:

下面引用由6cg2004/04/23 10:03pm 发表的内容:
在那?能邮购到吗?
减速器可能只有杭州能买,电机哪里都可以买。

网友:

电机是哪买的?买什么的店?

楼主:

我是在杭州唯一的专业模型店——万盛模型买的。是车用的,应该比较流行。其实随便了,因为减速器要110元,所以我本来有个45元但功率更大的540,心理不平衡一定要买个贵的电机才配。唯一的好处是齿轮装上去就不容易卸下来,所以买个可换电刷寿命长的。其实真正配套的是无刷,据说拉力在2 Kg,但实在买不起。

网友:

除了一个“弓虽”,我想不出第二个字来表达,

楼主:

遗憾的告诉大家,飞机做好要很长时间,不过我也考虑买个25级油机改装,但安装电池麻烦点,总不能每个起落都卸机翼。1+1模型如果看到本帖,帮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