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cpu风扇改旱道

楼主(2004-04-23):
如果使用cpu风扇的  叶子,普通的360电机,能做一个旱道吗?

网友:

我每回去电子市场都想买一个风扇回来改装,但想想实在没信心让它有足够的推力。而且估算一下,实验的成本可能高于成品,所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网友:

CPU风扇太短了,买到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个风扇电机架,还是买成品性能价格都没问题

网友:

沒必要!效率低!

网友:

不明
不明
还是等用到时再研究

网友:

如果有兴趣可以找些坏的风扇试下啊,这东西应该不难找的。
感觉效果不会很好。

楼主:

我五一回家试一下

网友:

cpu风扇的力量小的可怜,不过你可以到电子市场去看看,风扇的规格很多的,你或许能够找到你要用的东西!

网友:

老款的cpu原装风扇是无刷的,要有电调才行。

楼主:

我的意思是使用风扇的叶子,另外用电机

网友:

可以一试
不过个人认为效率应该不高
它的桨叶没有经过精心设计
高速下效率会比较低
而且它的螺距是不是有点偏小了啊
不过反正便宜,试试也无妨咯

网友:

期待你们的成功!我也正准备做涵道机

网友:

有些风扇是涡轮式的~很强劲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supezl2004/04/24 08:46pm 发表的内容:
有些风扇是涡轮式的~很强劲的~
呵呵,那个风扇太贵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supezl2004/04/24 08:46pm 发表的内容:
有些风扇是涡轮式的~很强劲的~
CPU的涡轮风扇指的应该是散热器,没有发现风扇部分有什么特别。

网友:

不对不对~~有的是涡轮风扇的~~~~散热是普通的铝片!!就是价格奇高!

网友:

同志们:
    答案是肯定的,但不是用CPU风扇,而是用以前很多的AT或ATX电源的散热风扇,把叶片小心拆出,找一个与风扇内径一样大小的外壳的电机,420或别的,我是用SUPER SPEED400电机,外壳与风扇内径相近,刚好可以套上去,再自己做一个风扇涵道和支架,我是用洁厕精瓶做的,或者去发廊找一只合适的洗发水瓶也可以,再找一根合适的装电线用的PVC电线管,以刚好能进电机为好,之后找一点PVC溥片,贴好就行了.在风扇上钻一个与电机轴径相同的孔,把电机套进孔里,调好位置后,用502粘紧.装好就行了。
    经过试验,风是是很利害的,但我没有工具测试,不知拉力多少,不过我把风扇树起来,接上7.2V电源和电调,可以拉起电调悬在半空中。
    想不想看图片,如果想,我今晚回家拍几张,放上来。
    不过,由于是第一次做,所以风扇和涵道间有点偏。

网友:

想看图片,想看图片,想看图片,想看图片,想看图片,想看图片

网友:

下面引用由fbiciakgb2004/04/26 01:11pm 发表的内容:
想看图片,想看图片,想看图片,想看图片,想看图片,想看图片
今晚回家照好,明天发给你!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