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制作全木电动飞机,可行否?

楼主(2003-06-11):
今天到模型店买珍珠港空机,感到现在作的空机里面的空间太小,这样我们改动什么都不好玩,我看到模型店有轻木卖,本人有一个打算,用轻木作一个大一点的电动飞机。具体想法如下:
1。翼展1.2米
2。使用540电机
3。使用1500mAH左右的电池
4。三通道,有水平翼和副翼
不知道这个方案可行否?
我需要请教的问题是:
1。如果用轻木作,翼展1.2米,机长1米左右,大概多重?
2。这样的一架飞机用电动540能否好飞?
3。1500mAH左右的电池在这样的飞机上能飞多久?
请大侠赐教!!!!!!!!!

网友:

      兄弟还没搞懂一个问题。电动飞机不是电动机级别越高越好飞,电动飞机的主要矛盾是电池,540的电机要用大电池,各项费用都很高。除了抗风性能好,没什么优点。个人认为最高用到480就可以,380和280都可以做,找到一个配合的最佳点。比如用280加减速箱做3D,经过计算,我认为用AAA的电池就可以实现悬停(有待实物验证)。有一点可以肯定,540做的,不大可能悬停。

网友:

可以试试AKE的280的竞技型电机来做动力装置

楼主:

谢谢江湖游,但是如果用小电机地话就需要把飞机做地很轻,但是如果用全木地有办法做地很轻吗?

网友:

我的建议是全木做机身,用泡沫做机翼

网友:

不管机身、机翼怎么做。
动力部分建议变速。保持扭力一样的前提下,既省重量,又省电。
何乐而不为之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test4222003/06/11 09:31am 发表的内容:
谢谢江湖游,但是如果用小电机地话就需要把飞机做地很轻,但是如果用全木地有办法做地很轻吗?
     给你发了封邮件,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用轻木。

楼主:

收到,实在让我羡慕!!!!!!!!!!!
(Test422对着江湖游一揖到地^_^)

网友:

下面引用由test4222003/06/11 09:08pm 发表的内容:
收到,实在让我羡慕!!!!!!!!!!!
(Test422对着江湖游一揖到地^_^)
      不敢当,客气了。飞机不是我的,我现在没时间,年底才能做自己的飞机。不过我做的不会比他差。

网友:

下面引用由kavana2003/06/19 06:47am 发表的内容:
你能不能也发给我一个啊?我也想自己做一个啊。谢谢
kavanagaofeng@21cn.com
      今天才看见,给你发了

网友:

我都在筹备做电动哩,翼展980,用GWS的380级动力组,据说有400G的拉力哟~~以前菜菜鸟都和我说过,总结了一下,电动还是选用380电机最好啦,不过最好还是配减速组,这样空机质量保持在200G以内的话,飞起来应该还是不错的~祝你成功

网友:

我也想要啊!呵呵
liyongjian19396@163.com

网友:

怎么会不可行呢?我最早期的用817电机、无减速齿轮、6x3桦木桨、六节五号镍镉电池、一米八翼展、全桐木的滑翔机都飞得好好的。后来做过240电机、无减速齿轮、7x4桦木桨、六节1500mAH SC镍镉电池、一米二翼展、全桐木的电动特技。再后来做过540电机、无减速齿轮、8x4尼龙桨、六节2000mAH SC镍镉电池、二米二翼展、全桐木的电动滑翔机。最后是05稀土电机、3.5:1减速齿轮、11x8碳纤折叠桨、七节1100mAH SCR镍镉电池、一米八翼展、全桐木的高性能竞赛型电动滑翔机。
看你做什么了,特技还是滑翔?380电机不错,可以使用普通的五号镍氢电池,还省钱。特技的话不要超过一米四翼展;滑翔的话可以到一米六七。

网友:

电动飞机好不好飞和翼载荷以及电动机输出功率有很大关系,滑翔机类型,翼载荷要小些。根据国外的数据折算为公制就是,每公斤的飞行重量需要110瓦的输入功率。
常见的540或550电机输入功率一般不要超过160瓦,根据电机和桨的效率,输出功率一般在80-110瓦,建议用550电机,8X4或8X4.5桨,7节电池,转速超过万转每分,输出近100瓦,静止拉力可达到500多克。

网友:


网友:

动力系统对电动飞机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小一些的飞机动力系统占全部飞行重量的50%甚至更多,大些的飞机,则在功率足够的前提下动力系统的重量占总重的比率可以大大降低,难度也就降低很多。
如普通380电机输出功率也就在30多瓦(7节电池,8A电流),静止拉力200克左右,对应重量300克以下的飞机可有较好的性能,再重的则只能降低性能了。
现在商品化的电动380机,电机连塑料桨近80克,电池在130至150克,两个舵机一个调速器外加接收机近50克,这些固定的重量就260~280克,所以飞行性能总是一般,或者说刚够飞起来。有些人士对一些商品机吹捧的上了天,不知是何原因。
我个人倾向于做大些的,(当然很轻很小有它的魅力),句个例子,总重在1500至1600克的电动飞机,机翼面积31平方分米,翼载荷在50克/平方分米左右,电机用国产的钴电机1507(190克),电池用10节(600克),2.38减速器(50克),11X7或12X8木桨(20克),遥控设备可以用常规的四通(160克),留给模型的结构重量就比小飞机宽裕多了。这种配备,输入功率近280瓦,功率输出在180瓦以上,静止拉力超过1100克,飞行性能大大提高,输入170瓦/公斤,输出130瓦/公斤,可以做些特技了。
消耗电流25A,用1500的电池,全速动力时间3分多钟。

网友:

下面引用由cg1971cg2003/07/10 03:11pm 发表的内容:
动力系统对电动飞机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小一些的飞机动力系统占全部飞行重量的50%甚至更多,大些的飞机,则在功率足够的前提下动力系统的重量占总重的比率可以大大降低,难度也就降低很多。
如普通380电机输出 ...
您讲的太对了!
你的软件不错,我只用过英文版的,还没有国产电机和电池的参数。能给我个拷贝吗?qingqiaol@hotpop.com

网友:

老大,给我一分你的软件吧!
east780@163.com

网友(2003-07-11):

下面引用由east2003/07/10 03:56pm 发表的内容:
老大,给我一分你的软件吧!
east780@163.com
你好,软件是我自己写的,还在初级调试阶段,过段时间成熟之后,会发表让大家试一下,欢迎交流,cgmodel@citiz.net

网友:

下面引用由菜菜鸟2003/07/10 03:22pm 发表的内容:
您讲的太对了!
你的软件不错,我只用过英文版的,还没有国产电机和电池的参数。能给我个拷贝吗?qingqiaol@hotpop.com
数据是我自己拟合和测试的结果,可能不如厂家的准确,你提到的英文版的比我这好多了,包含空气动力方面的一些计算。程序现在处于开发阶段,还不成熟。欢迎交流。
现阶段的拷贝可以免费提供,确实需要使用测试的请发邮件给我,cgmodel@citiz.net

网友(2004-09-20):

自己做飞机都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