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翼龙的电池问题

楼主(2004-04-23):
请教各位线上的模友,翼龙的原配电池如果在飞行时使用全速飞行能用多久?另外,在保持全速状态下电池的发热量是不是非常高,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妙方?多谢!!多谢!!!

网友:

没试过,不过原装电池还是可以用地

网友:

不清楚。。通常原配的不如后添的。。顶一下

楼主:

我在家试了一下全速开启马达,充满电的电池可以保持十来分钟,不过取出电池后发现烫手,不知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

我的那只原装翼龙电池感觉不太理想,飞十分钟吧。烫的厉害。时间不如火鸟400的电池。

网友:

下面引用由jeff2004/04/23 09:59am 发表的内容:
我在家试了一下全速开启马达,充满电的电池可以保持十来分钟,不过取出电池后发现烫手,不知是否存在问题?
在地上开全速不行。不要在这样做了,螺旋桨会坏掉的。电池用三洋1100毫安飞爽死你。(就是不好找)

楼主:

三洋1100毫安的电池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呢?是模型店还是电子城,谢谢!

网友:

不是,这电池不好买呀!我买了2组,一组给江湖游用。很好用可没有了。贵呀!不过值。
卖模型枪的网站有卖,自己找找。(是好的模型枪哦)

网友:

在地上开这么久马达会很热的哦

网友:

我觉得翼龙原装电池没存在什么问题呀,全动力飞行十多分钟,已经不错了呀!电池发热也是正常的,也不想想现在都几月份了,什么气候,干燥啊!我一般都是全动力爬升,高空就关车滑翔,这样省电,第一:可以飞行时间长.第二:电池也不容易发热!不知道我说地对不对呀?顶~~~~~~~~

网友:

下面引用由模型我的最爱2004/04/23 03:04pm 发表的内容:
我觉得翼龙原装电池没存在什么问题呀,全动力飞行十多分钟,已经不错了呀!电池发热也是正常的,也不想想现在都几月份了,什么气候,干燥啊!我一般都是全动力爬升,高空就关车滑翔,这样省电,第一电池也不容易发热!不知 ...
对极了!还可以对马达有好处

网友:

哈哈~~我顶!!!!!!!!!

网友:

翼龙关动力后下降得快吗?
他的翼型好像不太适合滑翔哦

网友:

不算太快,天热的时候更慢。

网友:

我特喜欢降落时油门全收,稍微拉杆,看着起落架轻轻的被压下去的感觉,帅呆了。不过一定要柔和控制。

网友:

原装电池的容量小了一些,飞得不爽。看看我以前的帖子,是用里电池组的,好飞,也不怎么发热。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6&topic=1179

网友:

翼龙关车飞行速度很慢,这才是真真体现出慢速飞行的效果来,不是吗?我们买翼龙看中它的什么呢?对,就是能慢速低空飞行!

网友:

下面引用由jeff2004/04/23 09:59am 发表的内容:
我在家试了一下全速开启马达,充满电的电池可以保持十来分钟,不过取出电池后发现烫手,不知是否存在问题?
正常,我的也是这样。不过,通常电池用到后来,时间会越来越短。

网友:

下面引用由jeff2004/04/23 08:50am 发表的内容:
请教各位线上的模友,翼龙的原配电池如果在飞行时使用全速飞行能用多久?另外,在保持全速状态下电池的发热量是不是非常高,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妙方?多谢!!多谢!!!
电池还可以,倒是电机挺热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4/23 11:37am 发表的内容:
在地上开全速不行。不要在这样做了,螺旋桨会坏掉的。电池用三洋1100毫安飞爽死你。(就是不好找)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