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翼龙啦!!!

楼主(2004-04-23):
总体上觉得翼龙很大,遥控没想象的那么差,舵机不知道是不是17克的,因为不懂看。
准备星期天去放飞,不过一个人      没办法拍照。

网友:

注意加固主翼连接处,机身和尾杆连接处的固定螺丝是否牢固,初次飞最好在机头加一点泡沫或珍珠棉。祝你爽飞

网友:

我昨天也刚收到,今天准备爽试。
楼上兄,怎样加固主翼连接处?

网友:

就是把两块机翼粘牢实,最简单的方法是用胶带把加强片和机翼粘一圈,如图:

网友:

第一次飞最好找空旷的大场地。

网友:

透明胶好,但是如果超重了,会对新手带来更多的问题哦~

网友:

楼上多得好~~其实在翼龙飞机的包装里,说明书也说得很清楚了,建议初学者加固机翼,最好拿透明胶带,这样的话,一:美观!二:不增加机翼重量!三:经济又实惠!

网友:

请问,如果象这样加固,就不能拆开主翼了,这样不方便外出啊!

网友:

翼龙的两片主翼本来就要贴紧的,两翼连接面要贴紧,并且中间的木条也要用胶,并跟主翼上面的白色胶片贴紧。否则等着你的就是断翼
你还想着每次去玩都组装一次主翼啊?不行的哦,嘿嘿

网友:

翼龙的橡筋力量好大啊,不太好装上去的说。。。。。。
现在有两个固定栓已经活活被橡筋拉掉了

网友:

嘿嘿,用碳纤棒+AB胶就可以代替了哦~

网友:

下面引用由szc2004/04/23 04:57pm 发表的内容:
翼龙的两片主翼本来就要贴紧的,两翼连接面要贴紧,并且中间的木条也要用胶,并跟主翼上面的白色胶片贴紧。否则等着你的就是断翼
你还想着每次去玩都组装一次主翼啊?不行的哦,嘿嘿
我怎么看有的人是现场组装主翼的?
如果非要粘在一起,要用什么胶?ab胶行吗??

网友:

我刚买的时候就是以为是现场装的,结果翼龙空中解体,我曾经用过泡沫胶,但是效果不好,后来用热熔胶搞定,很牢固,注意不要用腐蚀泡沫的胶,要不哭都来不及。

网友:

我也是用透明胶带来固定主翼地,不加固容易解体地

网友:

下面引用由szc2004/04/23 06:15pm 发表的内容:
嘿嘿,用碳纤棒+AB胶就可以代替了哦~
我用竹筷子+熱熔膠

网友:

最好用电工胶带,不要用透明胶带

楼主:

昨天下班后就去放飞,可是到地方后风很大,把旗杆上的红旗都吹平了,本应不该放飞,但有点不甘心,于是就强行放飞。结果出了大问题、、、。
我开始是在地上起飞的,但不顺利,就用手投,结果翼龙一离手就大角度爬升,我赶紧推杆才控制好爬升角度,飞了一段距离后就转弯,开始还好好的,突然间翼龙来了个侧飞,心里一慌,不知如何应付,就松开手想让它自己恢复,结果翼龙摔了下来、、、。      捡回来后发现翼龙没反映,      一检查发现电调断了根线
总结了这次放飞,我犯了两个错误:
1、风大了就不应该放飞,特别是你还是菜鸟。翼龙侧飞就是因为风大,把它吹的。
2、要把里面能固定的东东都固定好,我的电调的线就是给扯断的。

不过不怕,昨晚我已经修好了,今天再去,不过风大了就不敢乱来了

网友:

今天我们这的风也很大,飘带都吹平了。可是我也不甘心,飞了一会,还好,是阵风。没有摔到什么。觉得翼龙很好飞,没有飞火鸟403的压力。缺点就是动力略现不足,不过还是很爽的。哪天风小了再好好飞飞。

网友:

下面引用由hyf2004/04/23 06:41pm 发表的内容:
我怎么看有的人是现场组装主翼的?
如果非要粘在一起,要用什么胶?ab胶行吗??
不是说不粘不行哦,只不过不帖的话断翼的可能会大n倍~哈哈,不知道有没有夸张?
如果有用,我是用泡沫胶的,AB胶不行,会熔掉泡沫的哦。
泡沫胶涂上去以后,要等几分钟,待胶干一点,粘手而没丝的时候,就可以贴上去了,马上能贴紧,大概半天左右到一天才能达到最硬强度哦

网友:

下面引用由hyf2004/04/24 05:21pm 发表的内容:
今天我们这的风也很大,飘带都吹平了。可是我也不甘心,飞了一会,还好,是阵风。没有摔到什么。觉得翼龙很好飞,没有飞火鸟403的压力。缺点就是动力略现不足,不过还是很爽的。哪天风小了再好好飞飞。
觉得翼龙很好飞,没有飞火鸟403的压力---------是什么意思?翼龙 火鸟都不抗风阿!
遥控器撒手后据说火鸟的更容易自己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