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固翼龙机身和碳杆?

楼主(2004-04-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是在连接处先点了一些 502
然后又钻了个小孔,中间插了跟 回形针搞定。

网友: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6&topic=1481&start=0&show=0

网友:

翼龙的两片主翼本来就要贴紧的,两翼连接面要贴紧,并且中间的木条也要用胶,并跟主翼上面的白色胶片贴紧。否则等着你的就是断翼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test在 2004/04/24 08:25pm 编辑]

加根竹筷子,用电工胶带缠好,牢固无比!

网友:

钻孔上螺丝

网友:

下面引用由test2004/04/24 08:23pm 发表的内容:
加根竹筷子,用电工胶带缠好,牢固无比!
(photo.5imx.com/up/0404/20044241925500.jpg)
那请问连杆怎么办呢?

网友:

钻孔上螺丝,干净漂亮。缠胶布太丑。

网友:

我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因为连接不牢固,炸机了。联系厂家,据说安装螺钉解决了。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2004-08-25):

是啊
我的就解决了
出厂就有,不用加固了

网友:

关键的都没有说道--加固机身前段。我的就是忽略了机身前段的加固结果现在严重变形。后来在里面所有空余处填满泡沫塑料。结实!

网友:

全新翼龙等你拿450元,尾杆与机身本身就有螺丝加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