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教我飞下翼龙

楼主(2004-04-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怎么飞的呢?出现什么状况啊?

网友:

要克服飞机的反扭力,多练练吧。

网友:

起飞前检查下舵面动动情况,位置是否有偏移,另外要活用微调(这个很重要)!

网友:

下面引用由zhengjin2004/04/24 11:14pm 发表的内容:
好谢谢了,是不是翼龙机身和尾杆一定要加固?
对,否则摔机时损坏了舵机就后悔莫及了。(我就是!)

网友:

检查机翼与机身是否垂直,别装歪了~~

网友:

如果你是新手,在第一次飞行的时候请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最重要的三点:
  1. 充足电池:强大的动力最关键。
  2. 对准风向:起飞必须对准风向,逆风起飞。
  3. 柔和操纵:必须柔和操纵,操纵飞机与操纵汽车是有区别的。
  其它的建议如下,你记住得越多,你飞行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1. 遥控距离测试:遥控器天线不拉出时,应有20米的控制距离
  2. 避免无线电干扰:同一场地不要有相同频率的模型飞行。
  3. 到宽阔的场地去飞行:最好的场地是足球场那么大的软草地。
  4. 晴朗、无风的天气最好,风力应小于3级。
  5. 别打错方向舵!尤其当飞机迎头向你飞来时!应该在地面多进行滑行训练。
  6. 起飞时应将飞机用力水平掷出:千万不要向斜上方掷出,这会引起飞机失速。
  7. 起飞后尽量直线飞行,争取到一定高度后再转弯。
  8. 利用电脑进行模拟训练,非常有效!
  9. 尽量请有经验的人陪伴:这比什么都有用!
  10. 你训练的顺序应该是:高空直线飞行→高空左右转弯→高空上升下降→起飞→着陆。
  11. 起飞:逆风状态下起飞,滑跑距离约20米,再拉起升降舵。
  12. 着陆:在着陆前先关闭马达,保持逆风,滑翔至离地面较近时,稍稍拉起升降舵就可柔和着陆。
    安全提示
  请不要在有很多人、电线以及汽车等的地方飞行,也不要在机场、高速公路、铁路或有关部门禁止使用遥控模型的地方飞行。您应该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
  1.请不要将电池组充电超过4小时,也不要将正在充电的电池组放置于容易燃烧的物体上。
  2.为避免相互干扰,请不要在同一地方放飞两架具有相同发射/接收频率的“翼龙”飞机。
  3.请不要在强风中飞行。
  4.在飞行过程中,请不要试图用手去抓住它。
  5.未满12周岁的儿童,应该在成人的帮助下飞行。
    (如果觉得我的建议不够完善的,请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