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飞云舞者了

楼主(2004-04-25):
飞了一段时间翼龙,感觉翼龙已经可以很好的控制,于是想进阶--飞有副翼的上单翼机【云舞者】
今天飞机装起来了,下午去了珠江新城准备飞,可惜风太大,不敢飞。只飞了一个电池的翼龙。我的翼龙用锂电的,速度比原装的电池快很多,但对于今天这样的风,飞起来象放风筝一样,希望明天风小一点,云舞者可以作处女航

网友:

遥控不错,改没改成4通的云舞者

楼主:

飞几天再改,先感受一下3通的:)

网友:

翼龙都能飞,那飞云舞者应该绝对没问题的~~~
大胆点儿~~祝你首飞成功

楼主:

有副翼的飞机只在FMS中飞过,不知道云舞者安定性好不好,而且不知道速度是不是很快,怕上天后手忙脚乱的,呵呵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4/25 00:53am 发表的内容:
翼龙都能飞,那飞云舞者应该绝对没问题的~~~
大胆点儿~~祝你首飞成功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我心高飞2004/04/25 00:56am 发表的内容:
有副翼的飞机只在FMS中飞过,不知道云舞者安定性好不好,而且不知道速度是不是很快,怕上天后手忙脚乱的,呵呵
速度当然比翼龙快拉,但珠江新城地方大,不拍的,这架飞机很好飞的!

网友:

祝爽飞,可是今天还是很大风啊!!!

楼主:

szc,我现在出发去花果山飞场试飞去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zc在 2004/04/25 12:36pm 编辑]

等等请问你在吗?
论坛留言,请查收

楼主:

今天中午风真的好大,由于好不容易来到飞场了,顶硬上啦,由于找不到跑道,于是象首飞翼龙一样用手扔。云舞者处女航总体感觉很爽,可以做很多动作,比飞翼龙刺激很多,但是觉得不适合适初学者,由于速度快,飞机对舵面反应很快,刚开始真的手忙脚乱的。今天只飞了两个起落就不敢再飞了,由于两次降落都不是很成功,都是从一米多高的地方受不稳定的侧风影响把飞机吹偏,反应不及,于是关动力坠落。损失是380电机主轴有一点点弯了,现在还在伤脑筋怎么弯直。

网友:

简单!用L形纸卡片来测量偏心方向。钳子轻轻一掰,不行来多几次

网友:

对,一次不行就两次,肯定能调好
嘿嘿~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我心高飞2004/04/26 01:37am 发表的内容:
今天中午风真的好大,由于好不容易来到飞场了,顶硬上啦,由于找不到跑道,于是象首飞翼龙一样用手扔。云舞者处女航总体感觉很爽,可以做很多动作,比飞翼龙刺激很多,但是觉得不适合适初学者,由于速度快,飞机 ...
云舞者太重,着地是有点难,马达弯了一个尖嘴钳就能解决问题,飞多几次就会发觉用尖咀钳就象吃饭夹菜一样。哈。

楼主:

钳子掰来掰去还是有双桨,我想主要是不知道怎么看弯哪边,我用L型卡纸看了,但是不会看:)我怀疑是不是螺旋桨夹弯了(这个更难看弯哪边了)

网友:

我的550电机也撞弯了轴。。。。费了老大径才扳了回来~~但还是有点抖~~没办法~那轴太硬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我心高飞2004/04/26 11:07pm 发表的内容:
钳子掰来掰去还是有双桨,我想主要是不知道怎么看弯哪边,我用L型卡纸看了,但是不会看:)我怀疑是不是螺旋桨夹弯了(这个更难看弯哪边了)
下次拿来,我跟你一起看看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guojun在 2004/04/28 11:56pm 编辑]

云舞者是好飞机,很好飞的,但绝对说不上快和灵活,只是和翼龙一类的滑翔机比起来灵活些。我到不觉得它很难掌握啊,在飞云舞者前我也只在G2里面飞过一段时间教练机,在电脑上能完成基本的航线飞行和起飞着陆,到实际中飞云舞者就不觉得很难了,飞了几次后着陆就基本上没问题。它最大的好处就是经摔。我的飞机摔机好多次了,包括好几次带动力的俯冲,数次下水,防火墙早就撞脱开好多回,机头部分也变形了,现在还可以继续飞。
个人建议:轴弯了就用钳子矫正。一点点的掰,不要急燥。实在看不准,就拿一支笔,最好是那种塑料纤维笔头的彩色笔,把电机放在桌面上,用电调控制速度调到很慢,把笔慢慢X近转动的连轴器,稍一接触就离开,然后停转,看哪里沾上了颜色,就知道该往哪里掰了。。。。。其实我现在都不这么做了,直接用钳子掰,差不多就行了,大不了坏了就换个电机,要不了多少钱。。。。
防火墙在撞了几次后是迟早要脱开的,感谢伟大的设计者,给我们留下了极好的可维修性。开始我还用胶往机身上粘,后来也想开了,反正拉力是向前的,而前面有机身的收口挡着,不怕它还能拉出去,就在机身上下对准防火墙各钻个一毫米的孔,位置正好可以穿过防火墙的边,然后用一根牙签的尖穿上就可以了,绝对不会掉,而一旦受到冲击,牙签利马断掉,还可以保护电机。。。。。。
起落架就不要了吧,铁皮的,没什么弹性,粗猛着陆几次就变形了,而且螺丝做轮轴太容易断。自己用钢丝做一个,增加不了什么质量的。。原配的轮子很不错哦。
机翼前缘和中间的对接缝用宽胶带纸贴上吧,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楼主:

高!
下面引用由guojun2004/04/28 11:55pm 发表的内容:
云舞者是好飞机,很好飞的,但绝对说不上快和灵活,只是和翼龙一类的滑翔机比起来灵活些。我到不觉得它很难掌握啊,在飞云舞者前我也只在G2里面飞过一段时间教练机,在电脑上能完成基本的航线飞行和起飞着陆,到 ...

网友:

下面引用由guojun2004/04/28 11:55pm 发表的内容:
云舞者是好飞机,很好飞的,但绝对说不上快和灵活,只是和翼龙一类的滑翔机比起来灵活些。我到不觉得它很难掌握啊,在飞云舞者前我也只在G2里面飞过一段时间教练机,在电脑上能完成基本的航线飞行和起飞着陆,到 ...
翼龙可不是滑翔机,定义错误!翼龙是慢飞机
云雾者再经摔有翼龙经摔吗?

网友:

好像是4y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