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能否使用9,6V的电池组?

楼主(2003-06-11):
我看到这个电池,感觉很不错,不知道珍珠港能不能使用?

http://shopping.5imx.com/productShow.asp?id=270

网友:

飞不起来,重量增加了70克,换280有可能。就算能飞,也不好控制(太快了),要副翼才可以。

楼主:

也,我又有新想法了:在珍珠港上装个AKE280竞技型的,然后装这个电池,然后改成副翼?

网友:

财神~~~~不用那么麻烦。
在珍珠港上再加100克重量,用原来6节7.2V电池都能飞起来。何必改呢?
加大电池为9.6V之后:
1.电机噪音大了。遥控距离远了可能会有干扰。
2.重量增加。飞行速度更快,滑翔性能下降。
3.动力会增强。
等等……
其中有利有弊。自己取舍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evita2003/06/11 03:27pm 发表的内容:
财神~~~~不用那么麻烦。
在珍珠港上再加100克重量,用原来6节7.2V电池都能飞起来。何必改呢?
加大电池为9.6V之后:
1.电机噪音大了。遥控距离远了可能会有干扰。
...
      正主说话了,听他的吧。

网友:

再说9.6V会烧扳子哦~~

楼主:

哦,那我还是小心点,我想用大点电池的目的是增加他的飞行时间,如果我用两组珍珠港自带的那种电池并联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6/11 12:01pm 发表的内容:
我看到这个电池,感觉很不错,不知道珍珠港能不能使用?
(shopping.5imx.com/smallimg/bat96.jpg)
http://shopping.5imx.com/productShow.asp?id=270
成都小财神兄弟  你那飞机要变成**了——速度飞快 ,还有就是操作难度加大,飞行太贼。如果你改那准备再买一架空机备用喔

网友:

并联可以啊~~重量偏大,但还算稳当。
更好方法是弄AAA600mah的电池,勉强能装进珍珠港。
飞行时间能更长一些,状态也稳当。

网友:

下面引用由evita2003/06/13 06:22pm 发表的内容:
并联可以啊~~重量偏大,但还算稳当。
更好方法是弄AAA600mah的电池,勉强能装进珍珠港。
飞行时间能更长一些,状态也稳当。
用6节GP600的AAA电池,重量会增加约25克,问题我感觉机机的重心都靠前了,装原来的电池时候都要挪到最靠后的地方,前面要用泡沫塞,但还是觉得重心不对,还需要再向后一些。

网友:

电池就在重心附近,所以说:再重点都没关系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evita2003/06/26 08:04pm 发表的内容:
电池就在重心附近,所以说:再重点都没关系的。
7节AAA600的可以吗?不会烧板子吧?   7节约83克,我想和飞达公用电池组啊!
还有珍珠港电调的BEC电压是多少啊?我在地面量,电池要放到4v才关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