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能介绍一下三通道以上的电动飞机吗?

楼主(2004-04-26):
本人对电动飞机感兴趣,请各位模友多推荐几款.非常感谢!!!

网友A:
进错论坛了.去电直话题吧:)

网友B:
可以去商城或www.elemodel.com看看呀,还有可以找魏军的帖看看,有好多的

网友C:
三通阿。。俺的蝴蝶是三通的。。再就是有些KT板的不要垂尾也可以做成三通的。以上就多了。。固定翼常见的是4通道的。油门。方向。升降。副翼。。比较好飞一点